楼主(2018-06-10):
第一次使用西门子的200Smart,选择以太网接口和PC连接,本地IP设为192.168.2.1 网关255.255.255.0与PLC以太网接口设置相同。网络接卡口,选好后发现MAC地址栏没有任何显示,期间尝试多次更改网络接口,但仍无法通讯。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打开电脑的启动选项,看看相应的网络选项启动没有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B:
电脑IP端口也要设置为同一网段。你把电脑IP设置为:192.168.2.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查了一下,打开几个端口。现在可以了,问题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对,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