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0):
触摸屏有232/485各一个端口,用哪个端口连接西门子plc呢?

网友A:
呵呵;当然是485;

网友B:
485口,西门子plc九针口一般用3和8脚

网友C:
西门子走485,如果有网口的话推荐网络。

网友D:
正常是485连接。转成232也可以连接232口

网友E:
以200为例,通信口是RS485,那么走RS485最好,当然使用那种PPI电缆(一端是RS232,一端是RS485,相当于使用了RS232转RS485)也可以,但是通信质量估计不怎么好!尤其是高波特率情况下!

网友F:
问题:威纶带网口的7吋比不带网口的价格翻跟头还不止啊

网友G:
我们呢走的网络接口
没有的话就48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