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0):
信捷XC3-48T-E有几个脉冲输出端子?可以同时控制四个伺服电机吗?

网友A:
主机上Y0 Y1 二路;

网友B:
我知道的是xd5有6轴,xdm的有十轴

网友A:
XC5 24 32点有4路,Y0~Y3.

网友C:
信捷居然有2、4、6、10轴机型,哪天做简易机械手试用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信捷小型整体机10轴是我见过最多的了,而且每轴200KHz的频率,性价比是很高的(直圆插补),松下XHC60T才6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信捷小型整体机10轴是我见过最多的了,而且每轴200KHz的频率,性价比是很高的(直圆插补),松下XHC60T才6轴
10轴输出每轴200KHz的频率且带圆弧插补,几轴可以相互插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没用过,以前做项目选型时了解了下,没采用信捷,用了松下XHC60的,有机会你可以用用看

网友D:
XC3系列的本体都只带2路脉冲输出,楼主要用4轴就选XC5,反正信捷的性价比非常高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看了你的截图,没有发现6路脉冲的!
以前我用信捷XC3只用过2轴,那个10轴的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
看来还需要好好看看资料和咨询信捷客服才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C:
6路脉冲的是松下XHC60T的

网友E(2018-12-19):
我就想问信捷对双输出规定得这么BT,做各种复杂伺服控制不得累死人吗?

他BT到什么程度?只要你程序里面有任意两个共脉冲端,哪怕是你放那不执行,

也是不行的,必须用STL啊顺序块啊或运算好后MOV啊这些来规避。

STL会明显增加程序步数,因为他不能同时启动两个S,反过来又失去了灵活度。

顺序块倒是灵活了也精简了,可是你高兴得太早了,B块里面的脉冲只有PLSR,你想用个其它什么脉指做,做梦吧!

MOV大法就不用形容了,各种切换来切换去,整个程序同端口就这一条脉冲指令,就看你本事了

说这么多其实我只是想求一种方法,能让同脉冲端共存在一个程序中(仿三菱您就好好仿,人三菱禁的是同输出,不是禁的同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