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往一个工件上插针,要求间距1.5毫米,我目前做的程序是动作是X轴先插针,然后回位,再到Y轴移动1.5毫米到位,然后X轴插针如些循环。精度是可以达,问题就是速度达不到客户要求,伺服速度已调到最佳速度,再快伺服就会报警,慢的原因就是伺服启动停止这个环节。请教下各位师傅有什么办法提高速度呢。或者怎么让伺服两轴联动而且要能精准定位。我用的是台达PLC控制。

网友A:
速度要多快,10件/分钟还是1000件/分钟?插针动作幅度多大?报警是X轴报警还是Y轴?可不可以一次插N件?可不可以用追剪?

楼主:
每件产品插10个针,速度30件/分钟,X轴是固定只负责插针,Y轴是移动的,移动幅度是1.5毫米,报警是X轴,因为X伺服电机功有750w,只能一次插1个针。不能和追剪。

网友B:
伺服走光纤通迅用总线模式吧,那速度应该可以。。

网友C:
现在运行中伺服调到的最佳速度是多少,小功率的通常额定转速可以到3000,最高运行速度可以更快一些。

网友D:
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E:
与负载及电机的惯量也相关的;

楼主:
x轴目前启停用不了一秒时,但还没达不到要求,就想能不能两轴联动不停运转,y轴到位置后x轴也刚好同时达到,这样就省去了伺服启动停止这段程序

网友F:
增大丝杠的导程。

网友G:
1、建议使用步进。
2、使用电子凸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联动的话要做电子凸轮吧,另外X轴行程多大?行程小的话,正反转60次/分钟也不算很快。

楼主:
x轴转3圈为插一次针,y轴行程是移动1.5毫米,除了用电子凸轮外用直线插补可不可以呢?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丝杆模组吗?可以用直线电机模组,高速度,高精度,如果硬件都满足不了要求,软件再怎么变化都是空谈。

楼主:
硬件可以满足,X轴是机械凸轮,Y轴是丝杆。

网友H:
每个产品插10针,30件/分钟,也就是1分钟插300针,1秒钟插5针,其中还X轴转3圈才插1针,虽然Y轴是只移动1.5mm,人个理解还是机械负载综合极限,行业内有没有类似的机型,且产能还要高的呢?X轴换成中空平台或者DD马达的方案有没有可能?

楼主:
x轴不能代换,本身x轴是一个凸轮结构来的

网友I:
每分钟30件,每件10个针,这速度,杠杠的啊
而且X轴还是往复运行,估计够呛

见过进口的插针机 Beckhoff的系统,三轴联动的,速度大约是60S 160针

网友J:
1.5 位移 高速度怕是不行呀,报警。用步进吧,再加大导程。速度很慢位移也很大。

网友K:
将加减速的时间调短一点,加速和减速需要一定的时间,位移这么短,速度没提起来就开始减速了

楼主:
加减速都没用,现在就想用两联动,这样就不用停了,但不知道用电子凸轮好还是用直线插补。

网友L:
按X轴转3圈完成一次插针动作,X轴加速度按100转/s2算很大了吧,这样算下来X轴一次插针动作需要的时间是
t=2*根号(1.5/100)=0.025s,那一个完成一个工件光X轴就需要0.25s

网友M:
步进吧,这个控制会好一些

网友N:
一分钟要插300根针,每根针0.2秒,这太难了

网友O:
建议Y轴不停机械位置触发X插针,以前我做车架号打印机就是如此

网友P:
用电子凸轮控制,台达就有带电子凸轮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