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单元

楼主(2018-06-11):
我们这里有一台设备,以前的变频器是维肯的37KW.制动电阻直接进变频器,没有制动单元,后来由于这货经常坏,胡乱报警。
   于是我换了一个大元变频的,45KW的,但申购时忘记申购了制动单元,现在手上只有一个二手制动单元,但也不知道好坏!
    由于我们的设备对于停车没有什么要求,我现在把停车改成自由停车,是不是可以不用制动电阻了,(原先的变频器是什么设置已经不知道了)!
     请问这样可以吗!电机是37的!

网友A:
不频繁停车的设备是可以的。

网友B:
自由停车不需要制动

网友C:
自由停车不用,放心用

网友D:
自由停车或让电机慢慢停下来不需要用制动单元;

网友E:
如果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快速调整速度的话,即从低速度快速升到高速度或者从高速快速降到低速,这种时候是需要能耗制动单元的,因为在快速降速的过程中,电机属于能量回馈状态,母线电压会升高。
还有就是看你的设备是什么设备,如果是提升设备的话,肯定是要加能耗制动单元的,因为设备在下降过程中,电机属于能量回馈状态,母线电压会升高。
如果你无法确认你们的设备是什么样的,你也可以先不加制动单元,看看再用的时候会不会报过压故障,如果不报,就不需要制动单元,如果报就必须加制动单元

网友F:
自由停车是没问题的,就是得看你设备自由停车满足不满足要求。

网友G:
既然原设备有制动,就有用,你改为自由停车,是不是能行?如果行,为什么原设备那样设计,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搞清楚?变频器你换成大一个型号得了,估计适当把减速时间加大一些,减速停车应该行,如果工艺允许的话。。。改为自由停车的经过后期运行试验,观察观察再看。。。

网友H:
只要自由停车满足需要,不用制动也行呀。当然如果变频器自身带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激活这个功能,那就更好了。也不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就是停下来有些慢。

网友I:
对于转动惯量比较大的负载,建议配置制动单元

网友J:
频繁启停的需要加制动单元。

网友K:
有熟悉ABB880变频器的吗?

网友L:
如果延长减速时间适合工艺要求可以不用安装制动单元,我单位大车床改造,30kw的电机用37kw变频器,就没有安装制动单元,加减速时间长一点,也经常点动,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H:
变频器控制系统,制动方法除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以外,还有回馈电网制动,直流制动,机械抱闸制动。所以,不管楼主问题需不需要制动,没有制动单元也能想其它办法的。

网友M:
我们对老式车床的快速制动就是停止后给电机加入直流电(可控硅控制电流大小确保制动强度恒定)

楼主:
没有加制动单元,把电机停止改成了自由停止,做了几天没发现问题,就是奇怪大元DR300A居然没有自学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