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1):
它就是大连德嘉 WX17 型PLC,它是一款超级PLC
原因如下:
(一)首先它是西门子S7-200兼容型PLC,它使用西门子STEP7-MicroWIN 进行编程调试,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模块进行扩展I/O的输入输出,也可以使用德嘉自己的高性价比模块,也可以相互混用。
       它具有一个以太网口,通过网线上下载程序和调试,可以通过网线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触摸屏,也可通过网口或PPI口连接昆仑通态、步科、威纶的众多国产触摸屏(只要驱动选择S7-200即可)
 (二)局域网方式--它内部集成了web服务器,可以通过局域网WiFi 的连接,使手机、平板、iPad、个人电脑,只要在浏览器中,键入该PLC的IP地址,就能进入浏览器动态流程画面进行监视和操作。最多同时12人,进行移动控。
(三)微信方式--它内部集成微信服务器通讯功能,只要通过宽带或4G无线路由器,就可利用手机微信,接收PLC时报警信息,用微信查看报警记录,历史曲线,操作记录(99人可同时具有该功能),以及实时动态流程画面的监视和操作,同时监视和操作的人数为3人(1999元含7年微信服务)、6人、12人、24人
        价格根据人数而不同。操作时的具体数值、开关动作、时间都会记录在微信操作记录中。
(四)它有专用的微信报警、微信监控画面编辑软件,所有功能都集成在这个软件里,使用简单,操作方便,无需专业知识,即可快速上手。

网友A:
国产PLC威武,继续加油吧。其实好多国产的200系PLC的通讯能力都比西门子的200强,应该也比smart强,这个真好,继续发扬光大吧。最好能参考TIA里面的只能IO模式,自己跟自己联网,实现多级的级联。这样可以自己搭建FCS,能节省大量的电缆,比传统的PLC用法大约能省85%以上的电缆。如果能内置以太网的环网交换机,完全可以把价格定的高些。再实现全隔离,性能应该比西门子的PLC更好、更可靠、更稳定。原装200、smart的AI/AO多数都是不隔离的,200的自由口也不是隔离的,坚决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