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中的定时器

楼主(2018-06-11):
SMART200我想将
子程序创建成库,但由于里面有定时器,变量类型是IN_OUT ,怎么才能有定时器的输入,输出 管脚,麻烦知道的大神说下,或者用别的方案可以解决,致谢

网友A:
好久不用200/smart了,这种PLC好像不行啊。俺觉得如果要做成库,需要能在上级程序调用时,在接口参数中给出定时器的地址,但200/smart好像不能实现定时器的间接寻址。所以,200/smart不能实现带定时器的库。smart我没用过实物,你看看手册吧,只要可以有定时器的间接寻址,应该就可以做成库。

网友B:
这个就看你怎么使用了。如果希望定时器在调用生成的库功能时可以改变就不要使用固定的定时器,如果调用时希望就按库里面的定时器来那就无所谓。
可以使用外部定时脉冲作为计时时基,使用计数或累积功能实现定时器,这样外部调用时传入定时脉冲信号和定时值就可以实现不依赖固定定时器的要求了。

网友C:
对定时精度要求不高时可以累加SMW22的值来计时,或者用BGN_ITIME与CAL_ITIME指令来获取时间

网友D:
这种都不需要用T来做,用时钟脉冲加减计算即可

网友A:
他那个T100定时器的时基是10ms,俺也想过对脉冲计数,但有些担心精度,毕竟扫描周期对于10ms来说,算不上稳定。

楼主:
已有类似方案解决,感谢大家踊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