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1):
用USB电缆上传下载的,看到软件里面还有串口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USB电缆上传下载的,看到软件里面还有串口的选项。

可以,COM2可以作为RS232可以上载下载程序。

但是速度上有区别,RS232最多支持115.2K的下载速度,而USB支持最大12M的下载速度。

网友B:
两种都可以传送程序
要是破解密码,一般还是要用串口才行

网友C:
当然可以用串口;只是速度要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