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编程口被封锁

楼主(2018-06-11):
AB PLC504程序下载完后编程端口被封锁,无法与上位机通信更谈不上监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指教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找慧桥技术支持,慧桥技术人员还不错

网友B:
保密性好了

网友C:
下载完程序后端口被锁定,怎么做到的?

网友D:
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是不是下载把通讯参数也改了,所以才通讯不上?

网友E:
编程口通讯参数被改了,不是DF1协议了,用DH+连上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通过多方努力在处理状态通道0的DF1的使能状态位s:34/5改为0后从新下载程序后就能在线监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