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指导LG变频器没有维修思路了,已经排除面板与电源板问题。确定问题在主板,无从下手啊

楼主(2018-06-11):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把问题已经集中到主板了,那就接着排查吧。主板上的供电、CPU的三要素等。总之,耐心查、不轻言放弃。

网友B:
呵呵;换CPU整张板了;

网友C:
换排线试试

网友C:
将主板洗洗澡。

网友D:
查CPU的电压正常否

网友E:
面板机器自带的 还是自己的

网友C:
通过查资料可知,COM ERROR:通讯错误。 CPU ERROR:CPU错误。此类故障类似HW故障,1.可检查散热风扇及风扇电路 散热风道。可拔下风扇试试。2.检查面板与主板 电源板连接排线及接插件有无松动或接触不良 连接错误等。3.检查CPU及外围电路。
可参照网上发帖 HW故障处理。

网友A:
是否修好?楼主应该回来分享一下。有头有尾才是完美的,也不枉大家的一片好心。

网友F:
主板5V是否短路,短路的话查CPU下面的那个存储器

网友C:
如果确认是5V短路,可把CPU外围逻辑电路芯片焊下来,只剩下CPU及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如果此时短路消失,那CPU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维修一台和这个一样的,有时报接地故障,有时报过流,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H:
CPU坏能显示吗?都在随口说。

楼主(2018-07-13):
我有四五台同样的机器,目前还没有找到故障。替换主板就能使用,问题就出在主板

网友C:
回13楼,CPU坏有好多种,为什么坏了,就不能显示,谁规定的CPU坏了就得不显示,哪怕有一只管脚不输出,那也是坏了,而不能说CPU是好的。

网友I(2019-11-10):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故障?我有一台换板一天又出现此现象,求大神拯救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故障?我有一台换板一天又出现此现象,求大神拯救下
开关电源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主板烧坏,此机型贴片电阻易变值

网友K(2019-12-25):
回复 网友H:
CPU坏还是有显示的,因为操作面板里面也有CPU,它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只要有电压就有显示。

网友L:
本人可以维修,13232608959 佛山英川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