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计时器怎么接?

楼主(2018-06-11):
有谁知道这个计时器怎么接?知道的多多赐教,计时器坏了。没有办法去试到底怎么接

网友A:
标签上不是有吗?1,不接 2,3,接输入交直流都可以(20-250v)ac,dc。4,5 是复位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签上不是有吗?1,不接 2,3,接输入交直流都可以(20-250v)ac,dc。4,5 是复位用的。
讲的很明白,我也学会了。

网友C:
哈哈;根本没有1的端子;
2、3接通电源时计时,4、5接通时复位,就这么简单;

网友D:
对呀,2.3是输入,4.5是重置呀,1没有。

网友E:
可能是因为只有4个端子而产生疑问。
先区分哪个是端子2,可以试看座子上等处有无标注;再区分好输入线,然后予以核对。

网友F:
这计时器,也就真的是计时了,时间到了还要手动控制。

网友G:
这个接线方式的计时器没用过。用过两种,一种是四个端子,两个是电源,两个是输入信号,也就是这两个端子短接就行。还有一种和这个差不多,但端子上明确的有电源,和计时开始的端子,也有复位用的端子,这种计时器就像定时器,设定时间到了,触点动作

网友H:
接触器常开触点两端接2,3端子就可以。触点闭合时接通开始计时

网友I:
居然没有计时到达输出信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哈哈;根本没有1的端子;
2、3接通电源时计时,4、5接通时复位,就这么简单;
没见过这种。不明白,电源断开时,计时器没电源了不工作了。怎么计时

网友K:
没有输出信号,这记时器用处不大。

网友L:
这个就是累计时间的,多用在需要设备运转时间的地方,比如设备运行2000h大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哈哈;根本没有1的端子;
2、3接通电源时计时,4、5接通时复位,就这么简单;
没见过这种。不明白,电源断开时,计时器没电源了不工作了。怎么计时
有些内部有个小电池的,不通电时用电池来保持之前的计时;

网友M:
应该是一台累时器,设备开机就供电计时,就像汽车行驶里程表一样。

网友N:
这是什么意思?L:AC/DC 0-5V

网友O:
GH2,交流?标示是+,—啊

网友C:
AC/DC都可以用的,DC电压时区别下正负极而已;

网友P:
你这个计时器是不是有电压选择??
L时只能0-5V信号电源驱动,
H时居然是20-250V这么宽范围,
至于极性你随便,完全不需要区分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