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2):
水温最高130度,水泵机封用大概半年左右,就开始泵体漏水,沿轴出来。由于是内部,搞不清是轴的密封环处漏水,还是动静石墨环处漏水。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是考虑用哪种材料的问题。

网友A:
像你这种现象大都是动静石墨环处漏水。

网友B:
拆开看看不就清楚了?安装密封是个仔细活!

网友C:
当年在注塑厂没少换这东西,水温高是一方面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里磨损不明显,有可能是没装到位或动换有偏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注塑

网友D:
不好意思,也不是抬杠,真诚的问一下,什么条件下水温能到130度,是蒸汽吗,在那条件下,水泵还能打水?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机封上的弹簧失去弹性或者弹簧里面的橡胶由于时间长了或者水温高等导致老化造成密封不严而漏水。在更换时操作不当、安装不到位也会引起漏水。仅供参考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压力越高,水的沸点越高。家里常用的压力锅,水温就在110度上下
水在22.13MPa,374.15℃下达到临界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不管多高压,水都会保持气态

网友F: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水泵呢?工作环境常年都这么高吗?液体是什么呢?

如果一直以来都有这问题,考虑水泵选型时是否合理,机封是否匹配,另外就是液体是否有细微杂质,导致杂志进入后有影响。

网友G:
水温有点高
和泵的厂家确认一下该泵的机械密封是否耐高温。
这种可能是机械密封上的塑料部分因高温导致变形磨损了。

网友H:
根据楼主的描述,怀疑是机械封的橡胶圈老化,机械封是分高温和常温的,区别主要在于橡胶圈,高温类型常用在100----250的环境,如果选型不合适会比较容易坏

网友I:
长期工作在高温下,水封寿命肯定缩短,是不是可以找找水泵厂家在水封处可以做些改进呀。

网友J:
我们一漏就全部换,一整套的。

网友K:
机械组合密封出问题最麻烦,不像橡胶密封圈简单直观

网友L:
我知道有个东西叫“盘根”。

网友M:
好像有一种密封圈 钢圈密封效果比较好,就是比较贵不知是什么合金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