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P UPS上电MOS管炸了

楼主(2018-06-12):
今天收到一个ASEP 的UPS说短路了,开拆一看管子JCS50N20WT炸了两路,驱动板上的印字NY和EY也炸了几个,我把他们全换了新的,连光耦3150也换, 一上电又炸啦!求大神们告知

网友A:
上电前要仔细排除所有的故障,上电时要采用安全措施,如串灯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B:
先不装功率管,测驱动波形,刚开机有短暂的脉冲输出,之后会报警关闭脉冲输出,波形正常后再装功率管,我修过很多UPS,一般都是这样修的,高频机先修升压部分再修逆变

网友C:
兄弟,你没找出炸机原因就盲目更换损毁部件上电,冒险主义,要检修控制电路部分,说不定驱动电路也已经被波及了。

网友D:
炸单边管,驱动肯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E:
驱动肯定有问题。。查一下

网友F:
串联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