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如何能实现手动控制气缸推力大小

楼主(2018-06-12):
想实现的功能是:手动控制气缸的推力大小和运动速度,在气缸运动过程中,人力大,气缸动作快,人力小,气缸动作小,不用力就不动作。就是气缸的运动是随人力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压力传感器进行转换输入控制气缸?

网友B:
在气缸的进气道串接一个比例阀即可。通过调节比例阀的气压,实现气缸力大力小。线性的。

网友C:
我们在汽车轮胎装配都是用恒压阀

网友D:
这个要求不是比例阀的问题。我也在天天想要这个东西呢!目前我也没有找到,一起找找找。

网友E:
    我认为楼主要求的这种控制方式用气动很难实现,因为气体具有很大的压缩性,很难做到精准控制。如果改为液压的就好实现了。

网友F:
如果是液压系统可以实现,气动的话实现起来精度估计难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还有一种叫电动缸。采用伺服控制的,更是精准定位,精准设定输出推力的控制。电动缸的价格现在也不是很贵的。大量的机械手,机器人的直线运动执行机构,都采用电动缸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