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2):
MR-E-A的驱动器坏了,换了一套MR-JE-A的伺服。连接上线,回原点找到dog信号,减速后找不到原点(z相脉冲)。直到限位才停。怀疑线有问题把原先10GM的com4(14)和PG0(13)接的P15R(1)和OP(33)接到GL(34)和OP(33)。结果还是不行。
不知道这个和参数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说接线不对?

网友A:
驱动器的参应该是有要调整的,电子齿轮比要改吧

楼主:
参数那些都调了。现在就是检测不到零点信号

网友B:
还有这个伺服回原点的方式 是否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伺服回原点的方式 是否设置对
pt04 0011

网友C:
10GM有个17号参数零点数量设置,你将这个设置成0,不检测零点信号,试下动作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另外MR-JE-C的Z向集电极输出是OP 33脚,这个信号对应的公共端是LG 3脚。要接这两个针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指这个零点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MR-JE-C的Z向集电极输出是OP 33脚,这个信号对应的公共端是LG 3脚。要接这两个针脚。
刚试了不行。LG需要接com吗?

楼主:
count改成0能正常,这样定位是不是不准

楼主:
不检测零点,回零无慢速。这个是需要精确控制的。还是不行。

网友C:
不检测零点,那碰到近点狗后,就减速,等近点狗信号消失后马上就停止,近点狗信号尽量能碰到时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检测零点,那碰到近点狗后,就减速,等近点狗信号消失后马上就停止,近点狗信号尽量能碰到时间长些。
这个可以满足,怎样设置?
这个要设置10GM还是MR-JE驱动器?

楼主:
似乎没有那种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MR-JE-C的Z向集电极输出是OP 33脚,这个信号对应的公共端是LG 3脚。要接这两个针脚。
刚试了不行。LG需要接com吗?
LG是要和DOCOM短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MR-JE-C的Z向集电极输出是OP 33脚,这个信号对应的公共端是LG 3脚。要接这两个针脚。
刚试了不行。LG需要接com吗?
LG是要和DOCOM短接的。
不行,试了好多次了。

楼主:
这里三个一组怎么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三个一组怎么接线?
你用的是MR-JE-A系列伺服,你要看这个驱动器的手册,这个驱动器1脚不是你那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三个一组怎么接线?
你用的是MR-JE-A系列伺服,你要看这个驱动器的手册,这个驱动器1脚不是你那定义的。
解决了,有些东西说明书上确实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