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PLC的输入模块来测试输出模块的好坏?

楼主(2018-06-12):
本人plc小学生,有个问题 我想用西门子200smart的plc的输入模块来测试输出模块的好坏 有什么方法吗?
我自己想通过编程来测试 已通过温变来测试过输入模块的好坏了,输出模块不会变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你程序编的对吗

网友B:
做一个输出0~10V的小程序,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有没有输出就行,设定最大输出为32678,那么输出是10V,向下调整时,电压随调整下降,这就说明输出是正常的。
如果模块有故障,EA模块会报警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输出0~10V的小程序,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有没有输出就行,设定最大输出为32678,那么输出是10V,向下调整时,电压随调整下降,这就说明输出是正常的。
如果模块有故障,EA模块会报警的了。
貌似200的才是32768
200smart 的是0-27648
200smart 对输出是电流还是电压需要硬件组态的,而不想200直接根据外部接线就可以改变电压电流

网友D:
程序里给对应通道赋值,看一下对应的电压或电流是否正确;
多改变几个数值,量输出都对应了就可以断定模块输出是好的;

网友E:
3楼说的比较专业,确实是200SMART的工程量数据是27648,题主要是测试输出也很好测试啊,模拟量测试的话你把输出接到输入不就得了?输出多少,输入端口就可以读入多少啊,这个不好理解吗?注意的是,输出的信号和输入端口接收的信号要一致,要么都是电压,要么都是电流,然后别接错线就可以了呀,监控一下数据好坏不就清楚了吗?
注意模块的组态配置,输入口的地址。

网友F:
按5楼做,程序就用个累加器,比较输出与输入,偏差太多就有问题

网友G:
硬件组态完成后可以监控状态下向输出模块写入数据,在监控输入模块的读数。

网友H:
楼主的想法很好,DI/DO可以连起来,用程序实现自动测试;AI/AO,电压、电流型的也可以这么做,热电偶型的可以粗略的测试(S偶之类的mV太小精度不一定好),热电阻型的AI,貌似没有什么AO可以模拟输出了。

网友I:
直接输出到输入这样在程序中进行监控可以看出数据,来判断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对的 输出不会 脑袋转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