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与信捷plc怎样建立通信

楼主(2018-06-12):
刚接触信捷plc,想用威纶触摸屏MT7081IP的屏与信捷xc3的plc建立通讯,因为没有合适的通讯线,我用485通讯方式接的通讯线,即一头焊个九芯插头一头直接接到plc端子A和B上。说明书里说是可以的,
另附上一张plc的通讯窗口设置图和触摸屏的通讯窗口设置图,哪位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既然走RS485,PLC里应该设置串口2的通信参数吧?!串口2可以是RS232或者RS485!串口1貌似只能是RS232!!

网友B:
plc编程电缆直接232通讯

网友C:
放现成的RS232不用,直接向屏的供应商要条与PLC的电缆,与台达的通讯电缆是通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串口2也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我也想啊,我也给触摸屏客服打电话了,人家的意思也是建议买条对应的通讯线就解决了,我这不下午才买,所以提前问问哪位大神知道即使不走232,用485能不能也建立通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也想啊,我也给触摸屏客服打电话了,人家的意思也是建议买条对应的通讯线就解决了,我这不下午才买,所以提前问问哪位大神知道即使不走232,用485能不能也建立通讯吗?
RS232、RS485都可以,通信端口统一!通信协议统一!通信参数统一!

网友D:
还是用默认的232,跟台达一样,不用设定。

网友C:
485可以,但通讯电缆要自己接,也要二边设置相同才可以;
不像用编程口,电缆有现成的,设置默认值,要方便的多;

网友B:
485通讯也是可以的,通讯参数要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统一了啊,我发的图片里有设置的不对的吗?但是就是建立不了通讯啊

网友E:
买一根线也花不了几块钱。。走COM2 RS485反应太慢。。

楼主:
已经弄明白了,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谢谢

网友F(2018-11-04):
直接232就可以啊  没必要48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