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2):
 该主机界面计量泵运行中出现设定值由[19]变为【2】,实际值为【19】。而后来一次停机后再怎么复位PLC,计量泵的
速度再怎么设定都是显示【2】电机不运行,现暂时改为变频器手动操作运行。求解?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主机界面计量泵运行中出现设定值由[19]变为【2】,实际值为【19】。而后来一次停机后再怎么复位PLC,计量泵的
速度再怎么设定都是显示【2】电机不运行,现暂时改为变频器手动操作运行。求解?非常感谢

主机界面大家靠猜?

自己看看自己的问题?别人能理解吗?

你不是来求帮助的,你是来浪费时间的,这个问题的唯一用处是增加了论坛的流量。

网友B:
难道主机界面的设定值不能点击设定?外部给定只做显示?还是查下设定值如何改变吧。。。

网友C:
那需要监控程序看了

网友D:
肯定是地址  数据格式 设定的有问题,或者地址有交叉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