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猜】的作用

楼主(2018-06-12):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15KW变频器,故障现象:上电GF,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此台变频器客户前一阵子曾送修过,原故障PUF。好像是灰尘若得祸。客户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比较恶略,现场灰尘较多而且潮湿。根据此情况,我考虑【猜】这次是不是还是灰尘兴风作浪。本着先简单再复杂的原则,先换主板试一试,更换完毕,上电试机,显示正常,看来是主板有问题,检查主控板并清洗之,再次上电不管用。就猜【考虑】此变频器报GF的机理,是通过运放求和电路 峰值检测电路和比较 保护电路,CPU及外围逻辑电路来执行的,猜CPU相关引脚,比如中断输出引脚,因为没有图纸,就按照头脑中的记忆与以前的经验,该CPU引脚排列顺序的印象,把中断引脚应该存在的大概位置的所有引脚,拿烙铁重新焊了一遍,上电再试,显示居然正常了。今天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批评。

网友A:
这个主要还是靠经验; 有时也需要些运气;

网友B:
猜也不是谁都能猜对的啊。没有经验 不能乱猜

网友C:
这个不算靠运气吧,最起码是要大致确定范围,由于使用环境差,导致电路板存在焊点开焊是比较常见的,以前在人造英石工厂时候,不稳定的变频器送到维修部也是把主板拆下超声波清洗后在大范围补焊接。那类型的工厂工作环境就高温潮湿灰尘大

网友D:
   丰富的经验与敏锐的感觉是修机“利器”,非一日之功。

网友E:
没有经验是猜不出来的
其实还是经验积累才能有思路去猜。

网友F:
楼主描述的故事,虽然用了“猜”这个词汇,但实际都是根据现场状态和原理的分析获取的可能原因,然后再逐一排除。这正是有方向性的排故之前的解析。这种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值得推荐的。

根据问题现象和现场状态,解析可能的原因,然后再逐一排查。这不是猜,是有根据的判定。然后还要通过手段去验证。点赞楼主的共享。

网友G:
猜也是要有头绪的,以及大量储存的知识

网友H:
典型的人品好才是真的好啊。

网友I:
“猜”有点难听,大多数是借鉴以往经验推测

网友J:
哈哈,先对付过去,不行再查!
当然,这与“外行”的“蒙”,大有不同。

网友K:
猜就是一种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