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2):
今天客户打来电话,说变频柜【45KW】内部嗡嗡作响,不知是何故。通过微信与电话了解到,变频柜内除变频器外没有发现问题,我怀疑变频器内部接触器长期运行,溜进去灰尘,导致接触器衔铁吸合不到位而产生的声响,建议清理接触器。不久客户打来电话,说问题解决了,说是电源缺相造成的。请大家发言,接触器响声表面上是缺相引起的,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其故障机理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接触器会响。

网友A:
不了解变频器,未能理解缺相的情况。
回想起来,以前做维修时,好像那种拍合式接触器、断路器的失压线圈衔铁容易有响声,大致原因好像是衔铁未对齐、未吸合牢等。

网友B:
电源缺相电压低。

网友C:
  电源缺相后整流后直流脉动频率由300HZ变为200HZ,电源能量减少三分之一,带负载时会将母线电压拉低,当低至接触器控制点以下时(如420V),接触器断开,高于控制点以上时又接通,如此反复接通与断开便产生了接触器噪音。

网友D:
电源缺相导致三相全波整流变成单相全波整流,也就是只有原来整流电路的1/3了,自然导致电压低下,不过最关键的还是缺失相电压过于低下导致接触器频繁通断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E:
楼主说的变频器有内部嗡嗡作响,客户查出是电源缺相,那么变频器是否启动运行吗?大家都知道变频器电路都有低压,缺相等等报警电路!

网友F:
估计电压低了影响吸合吧

网友G:
想不到变频器里有什么东西会响,估计是电磁场引起铁板振动导致的

楼主:
为什么缺相另两相电压会降低,另两相不是380V吗?如果接触器线圈缺一相电,接触器根本不能工作,如果接触器线圈供电即两相电不缺相,而是缺的另外一相,那接触器线圈两端不也是380V吗?那接触器两端电压降低又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接触器线圈电压会降低?

网友H:
变频器内部都有一个直流母线预充电的电路。当直流母线电压达到一个合理的阈值以后,预充电电路就要被内部的一个继电器旁路。如果进线电源缺相,导致直流母线电压充不满,达不到预充电旁路继电器动作阈值以上,或者在临界点附近,旁路接触器就像“打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响个不停。也就是说,在吸合与断开之间来回动作。

上述状态,是把变频器内部响声可能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内部都有一个直流母线预充电的电路。当直流母线电压达到一个合理的阈值以后,预充电电路就要被内部的一个继电器旁路。如果进线电源缺相,导致直流母线电压充不满,达不到预充电旁路继电器动作阈值以上,或者在临界点附近,旁路接触器就像“打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响个不停。也就是说,在吸合与断开之间来回动作。

上述状态,是把变频器内部响声可能的原因。
  正解

网友I:
一看变频器就没有三相检测。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嘻嘻,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

网友J:
变频器里面有接触器?

网友K:
输入电压正常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H:

网友C:
回复 网友J:
   给主回路电容充电电阻旁路用的,小的叫继电器,大的叫接触器。

网友H:
回复 网友L:
所以,这类问题,应该追踪的是监控直流母线电压实际值,看看是不是太低了?或者是进线电压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