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驱动器与一台回馈单元连接

楼主(2018-06-12):
两台伺服驱动器(处于发电状态)与一台回馈单元连接,可以连吗

网友A:
这个方式没测试过,我一般是单独配置

楼主:
单独太贵了

网友B:
相当于三台装置共直流母线。貌似可以,实际问题很严重。正确的方案是三台装置的进线电源只能用一个,三个装置共直流母线没问题,而三个装置都有自己的进线电源,问题就复杂了。除非进线电源是严格不同相位的。或者每个进线有独立的隔离变。
如果两个伺服都是纯发电,没有电动,那也好办,把两个伺服的输入电源端悬空。也是可以的。直流母线靠回馈单元的网侧元件整流即可。

楼主:
这只是个回馈单元,没有整流的。

楼主:
进线相位不同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方案我们在同负载两拖两实施过,电源进一个,然后共直流母线,运行比较稳定,楼主的方案不是太好的方案,如果实际工程需要,也可试试

楼主:
如果我用四个二极管,这样和相序是不是没关系了

楼主:
我分析不出这样的接法缺陷在那里,麻烦那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只回馈,但回馈单元如果是IGBT的,每个功率单元都有一个反并联的二极管续流,所以直流侧相当于桥式整流。当然了,如果吃不准,也可自制一个桥式整流,就是买一个三相整流模块即可。很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