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2):
  各位师傅,都有遇到过因为电能质量问题引发的瞬间掉电,变频器停机的问题吗?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电压偏高、偏低、波动大?还是其他现象?大电网供电还是独立供电?

网友B:
瞬间掉电是电网掉电还是公司设备原因导致掉电??
没头没尾,谁知道??

网友C:
改善电能质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电网增容。这需要投资费用。其他的措施都是小修小补。投资少但改善的效果有限。

网友D:
我遇到过
这种小功率的关键设备而就评估上UPS吧!
要是大功率就只能干瞪眼了
夏季的雷电或者其他故障都会导致闪断。
随便闪一下我们全厂复位也得费一两小时。
曾经找供电局来现场看看过,因为容量太大,没有有效方案。

网友E:
接触器控制就没办法了,变频器的话,可以设置母线瞬间掉电恢复不停机功能,具体找找说明书,小设备上台在线式的UPS,就当稳压器用了,大功率只能干瞪眼,如果只是瞬间掉电马上恢复的话,接触器的控制电可以从UPS引出,触头不会因为瞬间掉压而释放,电机也因为惯性,不会立马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