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开关柜PT的问题

楼主(2018-06-12):
今天,在某单位箱变(10kv/0.4,1250KVA)试送电时,发生PT冒烟事故,事后检查,接线没有问题,却发现,两台互感器VV接线,但是一台是2013年的,准确级次0.2,另外一台2016年的,准确级次0.5,然后两台互感器容量也不一样。事故定性为厂家设备问题。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做耐压实验时,一切都正常,为什么送电还会出现这个事故?难道准确级次不一样,容量不一样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特意查了下两台互感器VV接线的含义。
似乎准确度等级、容量不一,难以很好解释PT的损坏;不知两台互感器均损坏、还是只坏了一台,现场还有什么情况。

网友B:
vv接线一般要求互感器规格容量要完全一致。

网友C:
看了楼主的描述,专门搜了大家关注的“准确级次”的资料,如下:

资料显示,不同的准确级次,仅仅是电流误差、相位差有区别,电压变比和这个没关系噢!

网友C:
做耐压试验时,只是接了PT柜的线,PT后面实际上是没有负载在工作的,而且带不带PT做耐压试验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做耐压试验时,PT的出线,就是110V或220V的接线端,都要求是断开的,也就是说耐压试验只能检测高压部分到PT(包含PT)的工频耐压强度,并不能检测PT出线后面的部门。
现在PT冒烟是哪个位置冒烟?
是PT互感器冒烟,还是PT的出现接线端冒烟,还是其他位置,最好描述的详细一点,方便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D:
时间久了,老化了吧。否则只是计量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耐压试验时,只是接了PT柜的线,PT后面实际上是没有负载在工作的,而且带不带PT做耐压试验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做耐压试验时,PT的出线,就是110V或220V的接线端,都要求是断开的,也就是说耐压试验只能检测高压部分到PT(包含PT)的工频耐压强度,并不能检测PT出线后面的部门。
现在PT冒烟是哪个位置冒烟?
是PT互感器冒烟,还是PT的出现接线端冒烟,还是其他位置,最好描述的详细一点,方便帮你分析一下!
互感器冒烟,二次回路均用调压变压器做过实验,220和110回路未见异常。而且,互感器高压侧保险也没有熔断。

网友A:
会不会互感器本身有缺陷,或者如5楼所说有保管问题、抑或是从哪里换下来的(纯属猜测),而出厂时未做通电试验;
还有,是两台均出现了故障、还是只一台,后来情况如何。

网友E:
质量问题
谐波谐振问题
二次侧负荷问题也会导致,但这个取决于保险丝是多大的!

楼主:
互感器卸下来了,问题就找到了,两台jdz-10的电压互感器,一台端子表示,A-N/1a-1n,另外一台标注A-B/1a-1b。应该属于装配时的低级错误了。烧坏的也是标注A-N/1a-1n的那一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题找到就好!

另外,这个也是没谁了

网友F:
这是两种接法,看图说事才是合适的,这两种类型对应的一次侧电压显然不一样,所以要烧坏也应是后一种先。

楼主可以找测量仪表的资料,而不是互感器的资料。

网友A:
A-N/1a-1n的,是否是适于相电压的,那电压等级应当是低了;互感器是PT柜厂家卸下来的,还是自己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1a-1n的,是否是适于相电压的,那电压等级应当是低了;互感器是PT柜厂家卸下来的,还是自己拆下来的?
厂家来人了,他们卸的。现在厂家只是更换了互感器,送电正常了。但是昨天因为送电发生事故导致的其他事情,还没有了结。

网友A:
嗯,原则上新设备的试机(高压屏的通电),需有厂家及相关人员在场;若设备有问题,需厂家来人处理。
其他事情,还应当协商;现在有的厂家的态度,有时需看个人、或者厂家的风格了。

网友G:
有些装配工不明白原理,都是流水做业

网友H:
vv接线一般要求互感器规格容量要完全一致

网友I:
熔断器容量 的配置 的是否合理是不也得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