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故障求救

楼主(2018-06-13):
出现图片上的故障,没有外接任何安全设备,X11插头信号良好,x253的10对线短接 信号正常,x252没接设备,x311短接,信号正常。
———————————
请上传一下您的图片哦

网友A:
是不是有个安全开关信号,需要常闭,但却没接通?

网友B:
安全门吧

网友C:
安全回路检查一下,碰到过中间继电器问题的。

网友D:
动手拆吧,一项一项的排查,应该是哪个电气触电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