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3):
位置式PID调试时(比如气动阀自动调节温度)比例带大小P一般设置多少?积分带大小I一般设置多少?微分带大小D一般设置多少?
增量式PID一般用于哪种反馈?

网友A:
这哪有定量的,都是靠着经验,依据实际一点点调出来的,或者用PID自整定

网友B:
   在离散PID控制中才有位置算法和增量算法等的提法,其与常规的PID控制相比,就是多了个采样周期及保持环节,现实是大多通过D/A转换,化为模拟量去进行控制。因此,其PID的参数整定方法与常规PID参数整定基本相似,用得多的还是经验法,对温度控制通常是:比例带20--60%,积分3--10分,微分0.5--3分。先用纯比例试调,然后再加积分,最后才加微分。
   楼主问:“增量式PID一般用于哪种反馈?”。只要是闭环控制,就一定是负反馈。位置式和增量式两者的用途是一样的,但具体应用时略有差别,即:
   位置式控制算法在实际生产的应用并不多;有时可用于可控硅加热的控制系统。
   增量式控制算法中执行机构得到的是控制量的增量,且执行机构对应的是位置的增量。它大多用于执行机构为步进电机或电动调节阀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