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漏电

楼主(2018-06-13):
一台落地镗铣床,反映使用百分表校条时与工件间有火花,判断机床漏电了。现场测量机床方枕与地面工作台有2V电压,工作台长十米,与床身无电器联接,也无接地线,独立固定于水泥地面。检查机床各部位接地线并紧固,连接地排面板都紧固了,仍是打火。将机床急停按下,所有电机都不工作了,仍有漏电电压!无奈之下将机床总闸拉掉,想不至于还漏电吧,结果还漏电!这时因爬上爬下左找右寻而烦燥的大脑清醒了,肯定了,不是机床本身漏电!观察四周环境,工作台旁边有旋转工作台,其由独立电柜控制且未上电,可排除。工作台上有一大机架待加工,有置换铣头架,还有…最顶头有台鼓风机在转,在转!
小小鼓风机漏电,让我一身汗白洒了,写下这事,让自己下次注意,也与同行共勉!

网友A:
不错,观察还算仔细

网友B:
    有些故障比较隐蔽,存在于人想不到的地方,不符合常理,因此查找起来很麻烦,但处理起来又往往很简单。

网友C:
工作中难免遇到一些本来很简单实际检测却容易忽视的问题。
估计所有的同行都会遇到!

网友D:
可能有相线搭铁等现象

网友E:
电器按规范安装很重要,当初装风机时有接地就没这事了

网友F:
这个就是安装不规范导致问题

网友G:
2v-电压,就打火了???

网友H:
还好,顺序而查到了问题。
很久之前,见到过某工房一处墙体(砖墙或混凝土墙)潮湿时漏电,一时没有查到故障点;后来听说处理好了,但没问其详细。

网友I:
这个不是疏落吧,肯定要先排查机床的。

网友J:
能查出来已经很好了。我们新公司太阳能的热水器控制柜,漏电跳,现在还没有空查哈哈。

网友K:
有时候就是这样:出问题了查半天都找不出来,不经意间它自己又好了;结果就不了了之。。

网友L:
可谓一波三折,还好问题及时解决

网友M:
设备外壳必须接地保护。

网友N:
楼主排除问题思路停清晰,基本没有走弯路。

网友O:
本人经常出差,遇见好多厂子的工作环境就像楼主说的一样,比较乱,走线不规范,一些设备还是八九十年代的设备,甚至还有七十年代的床子,有一次安装变频器,我就发现床子的下面的地上有火花,一检查是一根不用的火线【带电】,被扔在地下,不知什么原因。规范安装 人员素质 定期检查 巡检 设备保养 定期维修。。。非常重要。

网友P:
老机床漏电故障是不好查,曾经遇到过一次行磨机一个行程开关的线头因震动就碰壳跳漏电开关,用了半天时间逐条线查才找到。

网友Q:
都出现打火了,肯定有线伤了接地,如果是2V的漏电电压不会出现打火的现象吧

楼主:
数字万用表测出的电压为2v,旁边的铁制踏板只要一碰工作台就见细小火花,很明显

网友R:
必须法办鼓风机

网友S:
最快也是最笨的办法:排除法!辛苦!

网友T:
一定得注意安全,不能有疏乎

网友U:
找到问题就行。。

网友V:
感恩你的分享!

网友W:
看了楼主的贴,我个人认为你厂设备安装了漏电保护器与设备接地线了吗?如果安装了设备只要一漏电,漏电开关就会动作哦。

网友X:
漏电检查感觉比较麻烦,一般都是排除法

网友Y:
任何一个部件都会出现问题,漏电不是小事,定期电气绝缘的检查不能少

网友T:
鼓风机是安装在什么设备 上的呢?

楼主:
鼓风机是降温设备,就如电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