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310与M340串口通讯

楼主(2018-06-13):
新人菜鸟请教大家:
用施耐德M340 与ATV310做485通讯总是通不上
变频器设置:701设置地址3,波特率设置9600,奇偶校验设置8E1,其它400那些都是按网上教程设置,通讯用网线直连(确定线没问题)监控表MW1001一直显示3, 问了施耐德客服和有经验的同事,都不知道啥情况。
求教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吗?

网友A:
您的网线接线定义如下吗?
ATV310侧:
M340内置的Modbus:

网友B:
你试试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一条读参数的命令,看看是否有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网线直连的啊,手册上是这么说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网线直连的啊,手册上是这么说的啊
您说的手册是这本手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施耐德客服发给我的M340与ATV310通讯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耐德客服发给我的M340与ATV310通讯步骤
通信接线的话,RJ45的都是4+、5-
你看看你的网线做的对不对?
不行你就先单独测试一下变频器
做一根通信线,然后找一个USB转RS485,连接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变频器发一条命令,看看是否有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明天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通信发生时处理器前侧SER COM LED的状态是否闪烁或者常亮。
2、MW1001提示为3可以参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方便说一下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方便说一下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吗?

从以往的论坛经验来说,基本上照着手册再配置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路过学习一下
学的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