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3):
出了个事故,坏了互感器,问题我找见了,可是没有相关资料支持,所以求助各位了。

一句话,两种接法中的互感器可以互换吗?互感器两个高压端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有相关资料的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图纸在另一个帖子中已经给你了,我是截的厂家资料的图,个人觉得如果你选的YY接法只要互感器耐压等级满足VV接法的耐压,应该也是可以用的,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差别吧。至于使用不同的精度等级的问题,没试验过,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在另一个帖子中已经给你了,我是截的厂家资料的图,个人觉得如果你选的YY接法只要互感器耐压等级满足VV接法的耐压,应该也是可以用的,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差别吧。至于使用不同的精度等级的问题,没试验过,不建议。
我是负责安装的,箱变内设备是厂家安装好的,现在我说这个问题,人家说没有技术资料支持,所以想找个第三方资料,说服他们。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好的办法就是咨询互感器厂家,将实际接线跟厂家说清楚。如果有互感器的照片传上来更好,能显示参数或者厂家及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