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3):
我有一个项目,要求及设置如下:
1)3台泵,3个手/自动转换开关,4个液位控制设置如下,低于L1液位停泵,L1与L2液位之间起1台泵,L2往上起2台,最多起2台,保证有一台备用。
2)PLC程序内设计数器,通过3台泵的运行输出信号下降沿计数,通过3台泵全部停止信号计数到3复位自动清0。
3)自动时要求根据次数自动轮换控制,故障自动切换。不管起1台还是2台,都是运行后在液位等于或低于Lt时全部停。
4)液位说明:液位实测L;停机液位 Lt;起一台液位 L1;起2台液位L2;高位报警液位Lh(起2台)。

上面第一个图是基本运行条件逻辑组合,第二个图是单泵运行逻辑组合。
起1台和2台的组合逻辑都已经上传。
可能这种方式列举出来对于使用梯形图来说很合适,可我在想如果是5台泵,6台泵。。。甚至10+台泵来这么一出,那该怎么实现自动轮换,头有点大,各位有没什么好方法可以借鉴下。

楼主:
大家可以帮看看有没什么好的思路可以简化的,或者我的逻辑中有没落下的或者错误的地方。

网友A:
就三个泵 怎么搞的如此复杂 。看着就晕了

——————————————————————
您的回复,除了增加楼主的郁闷,应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三个泵 怎么搞的如此复杂 。看着就晕了

——————————————————————
您的回复,除了增加楼主的郁闷,应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哦。
------------------------------------------
没关系,你说说,我看你是什么思路,只能要达到目的就行,我的思路就是自动状态下,按照次数轮换,保持三台泵运行次数均衡,自动时故障自动切换。

网友B:
这么三个泵就搞的如此复杂,头疼,说实话,我没怎么看明白,说个案例吧,用电接点压力表,多台水泵的恒压供水,这是个很经典的案例,很多地方都有程序下载,你的工程我感觉和这个类似,自己去看看,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楼主:
恒压供水,什么时候启动1,2,3应该是指定的顺序吧,但能保证自动情况下每次的启动顺序不一样和几台泵的启动次数均衡吗?我没接触过,只是问问。

网友C:
恒压供水?压力传感器在哪里?
“4个液位控制设置如下,低于L1液位停泵,L1与L2液位之间起1台泵,L2往上起2台”,看的有点蒙,这不才二个液位嘛,难道是二个水池,或一个水池套液位开关?
不能怪网友晕,能出个水位传感器示意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压供水?压力传感器在哪里?
“4个液位控制设置如下,低于L1液位停泵,L1与L2液位之间起1台泵,L2往上起2台”,看的有点蒙,这不才二个液位嘛,难道是二个水池,或一个水池套液位开关?
不能怪网友晕,能出个水位传感器示意图吗?

这个跟传感器位置没关系啊, 我是借助传感器取的4个水位:

这样清楚了吧

网友C:
在问句,文字描述的是供水还是排水?

楼主:
水位越高开泵数越多,外排水。

这是先前一个项目的次数轮换段,不过先前三台水泵都是一个手自动转换开关,要转都是同时转换,所以程序容易点,这次是根据要求设置了三个。
CTU是一个计数器。

网友D:
别把泵搞晕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泵晕我也在晕啊,无奈找不到合适的简化思路,这才看看大家什么意见

网友E:
为什么要做3个独立的手动自动开关?
一个不是可以减少误操作嘛!
泵的切换是不是可以采用每台泵的运行时间累计来做启动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做3个独立的手动自动开关?
一个不是可以减少误操作嘛!

RE:因为使用一个转换开关时,先前出过一个问题就是一台泵检修时(其余两台仍要维持自动模式工作),故障无法自动切换,因为故障信号的采集由过载和泵内传感器故障来实现,拆除时故障无法触发。

泵的切换是不是可以采用每台泵的运行时间累计来做启动排序?

RE:这个跟次数累积在程序上大同小异吧。

网友C:
似乎看明白了
只是目前的按要求,谁做都会扯皮
请看要求1,1)3台泵,3个手/自动转换开关,4个液位控制设置如下,低于L1液位停泵,L1与L2液位之间起1台泵,L2往上起2台,最多起2台,保证有一台备用。
与要求4,4)液位说明:液位实测L;停机液位 Lt;起一台液位 L1;起2台液位L2;高位报警液位Lh(起2台)。
是不是冲突了?

补充说明是排水作业,给出4个液面控制点,看下图

既然是排水,水位就有升降
升高水位
水位涨到L1,启动1个泵,水位在涨到L2增加一个泵,水位再涨到LH报警(为什么不再加泵,不能理解)。
水位回落,低于LH解除报警,继续低落到L1一下,停掉一个泵,水位继续回落到Lt以下,停掉所有泵。
这样是否更明了?

说到按次与按时间,我愿意用时间,按次弄过,最后结果是费力不讨好,你可以试着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看明白了
只是目前的按要求,谁做都会扯皮
请看要求1,1)3台泵,3个手/自动转换开关,4个液位控制设置如下,低于L1液位停泵,L1与L2液位之间起1台泵,L2往上起2台,最多起2台,保证有一台备用。
与要求4,4)液位说明:液位实测L;停机液位 Lt;起一台液位 L1;起2台液位L2;高位报警液位Lh(起2台)。
是不是冲突了?

补充说明是排水作业,给出4个液面控制点,看下图

既然是排水,水位就有升降
升高水位
水位涨到L1,启动1个泵,水位在涨到L2增加一个泵,水位再涨到LH报警(为什么不再加泵,不能理解)。
水位回落,低于LH解除报警,继续低落到L1一下,停掉一个泵,水位继续回落到Lt以下,停掉所有泵。
这样是否更明了?

说到按次与按时间,我愿意用时间,按次弄过,最后结果是费力不讨好,你可以试着弄一下。

不需要减泵,直接到Lt全部切除。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又简单了

网友C:
因为使用一个转换开关时,先前出过一个问题就是一台泵检修时(其余两台仍要维持自动模式工作),故障无法自动切换,因为故障信号的采集由过载和泵内传感器故障来实现,拆除时故障无法触发。

泵运转信号加入控制就可以解决。

网友F:
逻辑确实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使用一个转换开关时,先前出过一个问题就是一台泵检修时(其余两台仍要维持自动模式工作),故障无法自动切换,因为故障信号的采集由过载和泵内传感器故障来实现,拆除时故障无法触发。

泵运转信号加入控制就可以解决。

RE:如果现在水位L1,要起一台泵,你如何判断拆除泵是否可以使能?他的运行信号如何作用才能判别是否可以使能?我没理解?

楼主:
这是起两台泵的逻辑,有些可以合并,不过为了方便查看,我暂时没有合。

现在只是自己在做逻辑,等后期程序做好了我再验证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如果说我的回答只是让你更晕,只能说明非常不合理。三泵 三个输出而已 整这么复杂。直接用时间去控制,每个运行多长时间,切换另一台无故障。有故障的报警就行。自动分析用启用哪个泵不就行了,每个泵运行了多久时间总累计。可以看的到。哪个出现了故障自动记录。电机无非是过流 。

网友C:
这个问题,拆不拆泵都存在,检修只是人为给定的可能之一,配齐检测信号就是了。
如果这个项目属于汛期排涝,泵1开启10m水位还不下落L1以下,加泵工作,LH出现再加泵,直至所有泵工作。

曾经有个案列,就是排水出了问题,系统按部就班启动排水泵,结果整个地下控制室没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拆不拆泵都存在,检修只是人为给定的可能之一,配齐检测信号就是了。
如果这个项目属于汛期排涝,泵1开启10m水位还不下落L1以下,加泵工作,LH出现再加泵,直至所有泵工作。

曾经有个案列,就是排水出了问题,系统按部就班启动排水泵,结果整个地下控制室没顶。

RE:我想人家这样设计并说明技术要求,就说明2台泵在进水流量最大的情况下也能满足要求,这是项目设计阶段泵组设置时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后期做控制时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如果说我的回答只是让你更晕,只能说明非常不合理。三泵 三个输出而已 整这么复杂。直接用时间去控制,每个运行多长时间,切换另一台无故障。有故障的报警就行。自动分析用启用哪个泵不就行了,每个泵运行了多久时间总累计。可以看的到。哪个出现了故障自动记录。电机无非是过流 。

RE:你能帮忙写个逻辑我看看吗,一台泵运行的,按照上述要求,改为时间来轮换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如果说我的回答只是让你更晕,只能说明非常不合理。三泵 三个输出而已 整这么复杂。直接用时间去控制,每个运行多长时间,切换另一台无故障。有故障的报警就行。自动分析用启用哪个泵不就行了,每个泵运行了多久时间总累计。可以看的到。哪个出现了故障自动记录。电机无非是过流 。

感觉写不下去了都, 我现在的理解是,你们认为简单是基于故障一旦发生就不能自动复位,也就是说1#故障,自动切换至2#,2#故障自动切换至3#。也就是说没考虑切换到下一台运行过程如果上一台故障恢复了怎么处理。不着调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如果说我的回答只是让你更晕,只能说明非常不合理。三泵 三个输出而已 整这么复杂。直接用时间去控制,每个运行多长时间,切换另一台无故障。有故障的报警就行。自动分析用启用哪个泵不就行了,每个泵运行了多久时间总累计。可以看的到。哪个出现了故障自动记录。电机无非是过流 。

感觉写不下去了都, 我现在的理解是,你们认为简单是基于故障一旦发生就不能自动复位,也就是说1#故障,自动切换至2#,2#故障自动切换至3#。也就是说没考虑切换到下一台运行过程如果上一台故障恢复了怎么处理。不着调我理解的对不对。
看文字工艺有点累,
故障出来(包括人为切出),就自动切入新的泵(如果是2台在工作时切出,而情况允许一台工作,就不投入新的)
“没考虑切换到下一台运行过程如果上一台故障恢复了怎么处理”,故障修复就待下次轮到它在投入好了。
没有什么着调的事,可能思路不同罢了。

网友C:
按此工艺,看一下简单程序,没有优化

楼主:
非常感谢,别走开哈,由于编程语言不一样,说实话好多地方我还看不懂,我等自己试着对照图片解释一下你帮我看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知道你在用施耐德PLC,你有没合适的办法或者案例?

现在想到的唯一能解决多台轮换的就是将其分成若干个“3台一组”,只是究竟如何判定使能哪一个小组还在考虑中。

网友C:
你用谁家PLC?发个资料上来

是这意思,人工检修,热继跳.....都使w0.01(1#泵正常标志)变为off,为程序之先决。
1#-w0.01  2#-w0.02  3#-w0.03
如何将检修信号入PLC不难吧,屏,按键,选择开关,甚至短封线表情,总之通知PLC即可。

初始化,判断H0里没数据,就置H0.00为on,即三个水泵从1#开始使用。
SFT 用于轮值控制
W1.00 轮回信号(LT的on-off)
1#-H0.00  2#-H0.01  3#-H0.02

没考虑“次数问题”太累
启动保持断开电路熟悉吧,KEEP可以取代之,keep是个指令,类似RS控制,LT在这个电路里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开始是用out指令做的,也可以用set,rset指令来做。
这段电路,就是在1个泵启动工作的情况,没什么特别的。

再说一次,没考虑“次”的问题
提到的“如果....”在“故障-维修”电路解决

出现故障或维修,简单说水泵退出工作的处理
这个是本该1#泵(H0.00)工作,但1#泵(w0.01)不正常,2#泵(w0.02)正常,就将控制有1#泵(HO.00)转向2#泵(H0.01--MOV #2 H0)
如果2#泵(w0.02)指向退出,3#泵是正常的W0.03,就将控制转向3#泵(mov #4 H0)

3个泵都退出,看报警电路

第三次说明,没有计数问题,H0是循环控制泵的指针,1#泵正常标志w0.01 off,就不允许H0=1即H0.00,否则程序失败。2#,3#泵同理。
这个电路是加泵控制,什么时间加泵,液位高于L2.
W11.00 控制1#泵,W11.01 控制2#泵,W11.02 控制3#泵。
你说的这个12段电路,是加1#泵的控制,1#泵的加入,只可能在2#泵或3#泵工作的情况下。
你的问题1,1#泵已经运行的情况下,再加泵,请看控制2#泵,或3#泵的电路。
问题2.这种情况出现的时机在哪里,错误的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施耐德M218/238/258,M100/200/221/241。都是小型的,就258算中型,这个项目准备用218。
西门子的不会,三菱的不会,欧姆龙的也不会,软件平台都没接触过,更莫说其它了。
自己是准备多做几个项目后才准备开始接触西门子的,自己去年4月份开始利用工作间隙自学。

还是谢谢,虽然我仍旧没看懂,逻辑我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网友H:
给个链接,这是我之前的帖子,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可以参考。我已经解决了,不过没有发帖写出来。
http://m.gkong.com/bbs/453059.ashx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给个链接,这是我之前的帖子,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可以参考。我已经解决了,不过没有发帖写出来。
http://m.gkong.com/bbs/453059.ashx
看了那里的文章,只想问一句
既然是恒压供水,需要经常按启动按键吗?
想知道那台泵启动,很简单,先做初始化,这样就会安既定目标工作,就似这个电路

网友H:
楼主的考虑是对的,2用1备可能简单了点,可以参考标准图册,稍加改造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如果是m台水泵n台常用1台备用或x台备用就需要改变设计思路。
1、如何排定启泵顺序?
2、备用泵如何投运?是直接取代故障泵还是顺序加入排定的启泵顺利里面?
3、平衡运行时间采用何种方案?是采用启动次数平衡还是采用累积运行时间平衡?
这是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不要看别人来指手画脚,也不要只顾自己设计。
送给楼主一句真言:满足需求即可,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考虑一般性解决的方案,就是你说的5台、6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