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3):
如题,参数有什么不同?比如电阻、电抗

网友A: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标法。
简单搜索得,好像是因为标准的修订、导线钢芯强度等级的增加而采用了形如 JL/G1A的表示法;而JL/G1A,类同于原标准的LGJ。
回答不了电阻、电抗的问题,已经久违这些了。

网友B:
咱这里研究高压的不多,楼主不妨多出些类似高压题,扩大大家视野。

网友C:
GB/T-1179-83里钢芯铝绞线是LGJ-命名的
GB/T-1179-2008里钢芯铝绞线是JL/G1A-命名的
看看国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