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位状态开关类型的设置

楼主(2018-06-13):
步科触摸屏的位状态切换开关类型的几个选项和我们实际用的开关是怎么对应的,请教下几位?

网友A:
个人理解:
设1:置1(置位)
设0:置0(复位)
设1脉冲:上升沿
设0脉冲:下降沿
复位开关:不带自锁的按钮
切换开关:自锁型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设1:置1(置位)
设0:置0(复位)
设1脉冲:上升沿
设0脉冲:下降沿
复位开关:不带自锁的按钮
切换开关:自锁型按钮
谢谢您!已试好。

网友B:
复位型应当是按住时为ON,放手后就OFF的那类型;

网友C: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可以用触屏里面的寄存器试验

楼主:
谢谢您!我自己试试。

网友D:
复位开关理解 为点动按钮 ,切换开关理解为闭锁型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