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列程序。谢谢

楼主(2018-06-13):
主题:XY两轴伺服取料,料盘是方形的,产品阵列排列,产品是方形20*20大小,产品这间间距一样,如何写程序?

网友A:
有没了解过机械手的矩阵指令?示教3个点,并输入XY行列数就行了。。自己做程序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不是很了解  你能有实列程序嘛  发我看看可以嘛

网友B:
循环+增量方式,如果是数控,我会用子程序循环调用的方式。
PLC控制的话,看你用哪种品牌的,有些支持插补的,好像有专门的指令可以用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如何写或者是欧姆龙cp系列的  我就是写不出来  求大神发一个实例程序我看看就行。应该能明白过来

楼主:
三楼的大神能否帮助下我  谢谢了

网友C:
这种情况。直线插补就可以了。两个轴同时往相印坐标位置。不会有问题。松下 台达 永宏 都支持直线插补。

楼主:
各位大神  我要的是实例程序。思路也有。就是写不出来。所以要个实例程序看看就可以看懂

网友D:
刚好我在做类似的程序,但我的座标点全是用触摸屏的宏写的,用PLC写会让人疯掉的

1、先输入第一个座标的XY值
2、输入X方向和Y方向的间距
3、用第一个座标的值,跟间距相加,就能得到新的座标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好我在做类似的程序,但我的座标点全是用触摸屏的宏写的,用PLC写会让人疯掉的

1、先输入第一个座标的XY值
2、输入X方向和Y方向的间距
3、用第一个座标的值,跟间距相加,就能得到新的座标点了
触摸屏宏改怎么写?有没有什么参考书籍看,触摸屏宏我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好我在做类似的程序,但我的座标点全是用触摸屏的宏写的,用PLC写会让人疯掉的

1、先输入第一个座标的XY值
2、输入X方向和Y方向的间距
3、用第一个座标的值,跟间距相加,就能得到新的座标点了
触摸屏宏改怎么写?有没有什么参考书籍看,触摸屏宏我不太懂!

我都是看着官方的PDF写的,宏是类似C语言的文本,但又不是C

网友F:
直接用绝对值定位指令,大多数品牌程序差不多:2轴均定位完成即可,当然你一行或者一列时一轴不动只需要另一轴位移即可

网友G:
如果用机械手的话两个FOR循环嵌套就完事了,PLC。。。不是一样的么,只要你理解思路,用哪个IDE写不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