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3):
公司有台abb的软启动坏了,消防泵用得。现象是启动电机震动很大,怀疑是缺相,对调电机确定是软启动问题。测量进线3相电压平衡,怀疑是可控硅有问题,但测量三个可控硅没有击穿,触发脚不开路。请教大家这种大功率可控硅怎样测量好坏才准确?这种故障还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3个触发信号正常吗?如果正常,无疑是可控硅。这种饼是可控硅阴极和阳极是夹紧才能测到的。不夹紧的话根本不导通!不能只用表笔轻触测量!夹紧阴极和阳砐后,再用万用表测量。可以用这个电路去测。你试试。

用木料或者塑料材料夹紧两面大圆面以后,再用该图接好电路进行检测。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个触发信号正常吗?如果正常,无疑是可控硅。这种饼是可控硅阴极和阳极是夹紧才能测到的。不夹紧的话根本不导通!不能只用表笔轻触测量!夹紧阴极和阳砐后,再用万用表测量。可以用这个电路去测。你试试。

用木料或者塑料材料夹紧两面大圆面以后,再用该图接好电路进行检测。注意安全。
触发电流=(9-0.7V)/1K=8.3mA.大功率可控硅,不知道是否能够触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因为有220V.注意安全。

网友C:
大功率的可控硅触发电流不能小于100mA。否则就是不可靠了。当然,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模块里面有强触发电路,那外面的触发电流可以是小电流,比如20mA左右。

可控硅触发电流不要小于10mA,真的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这个接法,测试可控硅正常触发。将三个灯泡星型接法接的软启动输出,启动三个灯泡都亮,亮度目测差不多,但测量输出电压有点不平衡,
u,v为368伏
v, w为368伏
u,w为380伏
可不可以排除硅没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这个接法,测试可控硅正常触发。将三个灯泡星型接法接的软启动输出,启动三个灯泡都亮,亮度目测差不多,但测量输出电压有点不平衡,
u,v为368伏
v, w为368伏
u,w为380伏
可不可以排除硅没问题呢

网友A:
我觉得可控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电机线路检查了吗,会不会线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确定好的,用变频器带正常启动。所以排除了电机和线路问题

网友E:
     按照1楼师傅的测试方法,把电源改为12V直流电,灯泡改为12V汽车灯泡,电源正极接到可控硅阳极。不触发时灯泡不亮,触发后灯泡常亮,断开电源灯泡熄灭,再触发灯泡又常亮,这就是好的。

网友F:
我是这么测量判断的:
1、 施加百毫安级触发电流(触发电流小,近乎电阻不是开关特性);
2、 用直流电流发生器施加机器额定电流,导通电压降2V以内(在线测试);
3、 短接G\K极后,在A、K极间施加千伏以内的耐压测试。漏电流应在毫安级以下(离线测试)。

网友C:
嘻嘻,楼上专业!非常好的测试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三个可控硅触发电流要很大,本来打算9伏电池串50欧电阻来触发的,但是发现不行。就直接从阳极串电阻触发,可以触发,也可以维持。用的是直流电,没用交流电不知会不会影响判断结果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么测量判断的:
1、 施加百毫安级触发电流(触发电流小,近乎电阻不是开关特性);
2、 用直流电流发生器施加机器额定电流,导通电压降2V以内(在线测试);
3、 短接G\K极后,在A、K极间施加千伏以内的耐压测试。漏电流应在毫安级以下(离线测试)。
这个方法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三个可控硅触发电流要很大,本来打算9伏电池串50欧电阻来触发的,但是发现不行。就直接从阳极串电阻触发,可以触发,也可以维持。用的是直流电,没用交流电不知会不会影响判断结果呢
    用交流电和直流电测试都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减小你的实验电路中触发电流限流电阻,由1k变100欧姆再试试?可控硅的额定电流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30欧以下才好触发,硅是132a的,通过测试排除可控硅的问题了。应该是控制触发的光耦有关,等元件到了代换试试。

网友B:
原电路触发电流测一下。触发电路供电电压测一下。

网友B:
132A的可控硅,手册触发电流查一下是多少?应该不是10mA级别可以触发的。

网友H:
我一般测量可控硅就用两台电源,一个用于触发,还可以测量触发电流和电压,另一个接负载,一般可以用一个12V灯泡。另一种方法就是用500V摇表,这也是最直接的测量方式。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估计是触发问题,特别是强触发要可靠。现在一般都是光控可控硅做强触发。

网友I:
11楼的方法很专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