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最近装煤车装煤时上高挡时抖动厉害,用的是西门子s70变频器,不知是为什么,望指点小将一下。机修非让调变频器参数。

网友A:
不能这样,电机输出轴抖动,就调参数简单的处理问题?如果以前是好的,现在发生这类事情,首先应该检查现场的状态,有什么变化没有,从控制系统的周边外围查,包括机械传动方面。确认外部没有任何改变,再查控制系统内部的元器件与接线,不能随便的把原来是稳定的参数改乱了。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没有人动过,还是看看那些显而易见的有没有变动,变频器参数本来好的,你一调,可能更乱套。

网友C:
确认参数没问题,就不要调来 。机修不想干活,你这里调几下就好。以后这样的问题都会找你

网友D:
参数没人动过的,原来是好好的,还是先外部找找原因;
就算要改参数,记得一定把原来的设定值记录好,不行了还可以还原回去;

网友E:
建议检查传动机构

网友F:
其他档位不抖动?高速时频率多少?电流多少?

网友G:
应该是机械的问题。重点检查电机及其机械传动部分

网友H:
如果是成熟的工艺,抖动还会有其他原因。如果是调试后一段时间出现的,可能是参数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D:
严重同意,我原来在国义特钢,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也是外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