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速度低

楼主(2018-06-14):
欧陆590给定电流100反馈电流50什么原因?急死了

网友A:
内容写的太简单了,结合标题 欧陆590速度低 ,还是不清楚状况。速度看给定和反馈,有无速度偏差,看速度反馈方式,非电枢电压反馈,检查设定、测量反馈信号。采用电枢电压方式运行看看运行情况。

楼主:
编码器反馈,速度偏差30

楼主:
 你的电话方便吗?电话请教一下?

楼主:
我的手机15163488932

网友A:
编码器反馈偏差30%不正常的,检查驱动器电机参数设定,首先怀疑编码器反馈回路的问题,板、编码器及线路。改到电枢电压反馈运行下看看工作情况,起码可以确定驱动器参数设定及功率部分是否正常,再做进一步判断处理。

网友B:
是不是电流被限制了?否则转速设定值与实际值会存在差值?这个系统是转矩限幅控制的?

楼主:
改成电枢电压反馈速度也提不上去,反馈电动势为80%

楼主:
我的电机是660v的输出电压为840v

楼主:
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