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有一台组装机器一上电就跳闸!前几天车间装修了,装了空调吊顶插座,有一台组装机(有一个台达变频器),以前没有问题的,一通电断路器跳闸,旁边的一台机器就没有问题!

当时我感觉很奇怪,机器电路是我亲自整改的绝对没有问题,觉的应该是装修的人装的插座有问题,立马用排除法,从外面拉一个插排进来,通电却没有任何问题,检查了一下插座线路,发现地线接在墙壁上,理论上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的,我想了想应该跟变频器有关!于是我将变频器地线断开,通电一切正常!判定是变频器地线引发的跳闸,后来我把插座地线重新处理一下!就好了!

感觉这种故障有点冷门,所以写出来让大家看看,随便请大家分析一下!其实变频器地线为什么会引发跳闸,我也不太明白,请论坛网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漏电保护的吧

网友B:
变频器在用的,怀疑插座零线地线有混的地方,借变频器的地线形成了回路,造成跳闸,与变频器地线无关。

网友C:
有变频器的柜子,都不装漏保

网友D:
断路器有跳闸,看是否有漏保。如果有,这类事就不新鲜了。因为变频器系统我们不装漏保,而且变频器的地线是独立的,不与其他的电气地线混用。

网友E:
也想到跳闸是不是漏电保护跳闸;
插座与组装机有无关系,或插座是用来做什么的、当时有无负荷(负载连接)。

有的故障原因,一时可能是不好解释。

网友F:
楼主后来把插座地线重新处理一下就好了。怎么处理的。变频器的地也就是配电柜的地,和插座的地是共地吗?

网友G:
一方面是漏保,一方面是地线与零线或者L有混吗?

网友H:
看见你的是台达的,出现这个现象就不奇怪了,这个现象见过很多,在一次维修中,一套切割机,查出来也是两台台达机,主板清洗不能解决,后来也只能取消漏电保护,进线安装空开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见你的是台达的,出现这个现象就不奇怪了,这个现象见过很多,在一次维修中,一套切割机,查出来也是两台台达机,主板清洗不能解决,后来也只能取消漏电保护,进线安装空开解决
这个是设计缺陷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回复 楼主:
应该不算吧,部分新机装漏电保护没问题,但部分就算新的也是有问题

网友I:
一看这个面板就是盗版台达产品,不出问题就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看这个面板就是盗版台达产品,不出问题就见鬼了
这个是改别人的旧机器!这么老的变频器没有想到是山寨的啊!

网友I:
国内目前台达变频器、三菱产品属于仿冒重灾区,另外就是西门子那种200系列也是仿冒较多

网友J:
把地当零线用了就会跳的

网友K:
换个漏电动作电流大一点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L:
变频器都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都漏电
我以前用的都是断路器,没有感觉到,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