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PLC高频动作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高频率动作吧,输出脉冲之类的。

网友B:
1、PLC系统输出频率高的意思吧?
2、明确PLC有哪些输出方式,优劣势是什么?
3、比较各种输出方式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来?
4、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C:
PLC的高频,输入的高速计数与输出的脉冲频率。

网友D:
正常还是故障后结论
比如你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控制电梯的楼层显示,有个输出老坏,这个坏继电器就属于高频动作了

网友E:
楼主是指脉冲输出端口么

网友F:
你说的动作是前后动作还是上下动作?是气缸还是什么东西?

网友G:
脉冲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