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LKG系列接地端子是否可以替代接地线?

楼主(2018-06-14):
比如说电机U/V/W+PE,这个PE接地接到了USLKG端子一端上,这个端子本身是与背板导轨连接的,此时USLKG端子另一端是否可以认为不需要另接地线了?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另一端是需要接地的,因为USLKG接地面积不足。但若是需要另外接地,那么这个端子的意义何在呢?
如图所示,这个接地端子直接卡在导轨上,只接了一段地线,另一端没有接。

网友A:
这要描述问题太具局限性了。如果能画个图示,就好了。
对于电机到变频器,除了4芯电缆直接连接各自的端子以外,还要另外再加等电位的大面积导体连接。那才可靠呢。

网友B:
接地最忌讳形成串联接地,虽然都在一个电位点,但是如果哪里拆或松动,容易出问题。

网友C:
按规范每个接地点都得单独接地

网友D:
如果功率小的应该都可以,我就是这样弄得,也没出现什么问题。人家设计这个东西,肯定有他的道理。

网友E:
按4楼所说,则产品说明中有无这方面的说明;也就是性能是否能够达到该目的,有无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