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的LD75D4定位模块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8-06-14):
出错代码102,其意为驱动器就绪信号未ON。我将模块11、12号脚短接起来、详细参数1那里更改信号极性等做法均不行

网友A:
如果你是接的伺服驱动器,驱动器那边是有个信号可以接过来,这个信号正常工作时是要常闭点。
如果没有信号接过来,可以将参数中对应这个驱动器装备好信号,逻辑取反一下就可以
短接也可以,但要注意,短接了就不要该参数的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接的伺服驱动器,驱动器那边是有个信号可以接过来,这个信号正常工作时是要常闭点。
如果没有信号接过来,可以将参数中对应这个驱动器装备好信号,逻辑取反一下就可以
短接也可以,但要注意,短接了就不要该参数的默认值
我现在怀疑我的参数没有下载进去。无论我在参数里设置“驱动器模块就绪信号”为“正逻辑”或是“负逻辑”,监视信号那里皆显示模块就绪信号为“OFF”。下载参数我也选了智能功能模块了

网友A:
参数写入是通过智能模块选项写入,写入后可以监控这个参数对应的缓冲区确定是否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写入是通过智能模块选项写入,写入后可以监控这个参数对应的缓冲区确定是否写入。
请教下,这个输入形式的电路,我要将这个点短接,是不是直接把1A11 1A12短接在一起就好啦?手册里面讲的是必须要接线啊

楼主:
现在短接了1A11和1A12,READY信号还是不通

网友A:
两个脚直接短接不行,要有电源形成回路,这样才有信号
如果没这个信号,可以不接,比如接步进电机时,步进就没这个驱动器准备好信号,这样在模块设置软件中将驱动器准备好信号逻辑取反下载下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脚直接短接不行,要有电源形成回路,这样才有信号
如果没这个信号,可以不接,比如接步进电机时,步进就没这个驱动器准备好信号,这样在模块设置软件中将驱动器准备好信号逻辑取反下载下去就可以。
三菱电机客服的小伙子他告诉我可以直接将两个脚短接

网友B:
模块参数要单独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