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GSM的问题

楼主(2018-06-14):
用电脑串口助手给TC35I发AT指令,可以正确通信;
现在用三菱FX3U PLC,RS指令给TC35I发送相同指令,就无法收到正确数据。

硬件连接方面:
PLC---485bd通讯板---232/485转换器---TC35I,其中485bd的RDA和SDA接到转换器的TR+,RDB和SDB接到转换器的TR-。

用电脑串口助手时:PC---usb/485转换器---232/485转换器---TC35I,可以正确通信。

软件方面:PLC程序如图。

楼主:
发现图片没法出去。

楼主:
天呐,搞了一天也没发现哪有问题,谁来救救我

网友A:
你确定用串口调试助手给TC35I发送的是16进制的41 54 0D这3个字节吗?
一般AT指令都是以回车换行结束的,也就是说,是不是PLC应该发送41 54 0D 0A
还有,你的硬件连接的中间环节太多,既然TC35I是RS232接口,那么你PLC要么就加一个232B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用串口调试助手给TC35I发送的是16进制的41 54 0D这3个字节吗?
一般AT指令都是以回车换行结束的,也就是说,是不是PLC应该发送41 54 0D 0A
还有,你的硬件连接的中间环节太多,既然TC35I是RS232接口,那么你PLC要么就加一个232BD啊!

额,我用串口助手确实发送的是16进制41 54 0D,对应AT回车,因为学的时候看的资料上是AT指令以回车符作为结束标志,而且我用串口助手给TC35I发送各种指令都可以成功通讯,也可以给与指定手机号进行短信收发。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还有别的设备是485接口的,要和plc通信,所以就用了485bd,gsm就买了转换器。

我真的要哭了,不知道下面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用串口调试助手给TC35I发送的是16进制的41 54 0D这3个字节吗?
一般AT指令都是以回车换行结束的,也就是说,是不是PLC应该发送41 54 0D 0A
还有,你的硬件连接的中间环节太多,既然TC35I是RS232接口,那么你PLC要么就加一个232BD啊!

额,我用串口助手确实发送的是16进制41 54 0D,对应AT回车,因为学的时候看的资料上是AT指令以回车符作为结束标志,而且我用串口助手给TC35I发送各种指令都可以成功通讯,也可以给与指定手机号进行短信收发。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还有别的设备是485接口的,要和plc通信,所以就用了485bd,gsm就买了转换器。

我真的要哭了,不知道下面怎么办
监控一下你的PLC程序

楼主:
额 监控了呀 得到的数据不是理论应该得到的

理论上,给gsm发41 54 0D应该收到41 54 0D 0D 0A 4F 4B 0D 0A,用串口助手也确实收到的是这个,但用plc发送41 54 0D,收到的则是41 54 0D 0D 8F 6A AA 58 F8。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监控了呀 得到的数据不是理论应该得到的

理论上,给gsm发41 54 0D应该收到41 54 0D 0D 0A 4F 4B 0D 0A,用串口助手也确实收到的是这个,但用plc发送41 54 0D,收到的则是41 54 0D 0D 8F 6A AA 58 F8。
发送AT\r\n
返回AT\r\nOK
但是返回数据中回车符有时候不一定返回一个!
所以你这个PLC程序接收中不能单靠接收字节数来判断接收是否完成,既然是ASCII码,可以考虑加上起始符和结束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