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单项变频输入,输出模块正常,上电测试机器,输入电压225V  输出电压U-V114V   U-W224V    V-W114V  求解哪里的故障,是光耦有坏的吗?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查六路光耦驱动,测波形时要在直流母线处串2个220V25W的灯泡,以免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故障点已经找到,一路光耦故障,谢谢

网友B:
V/F控制,输出电压110V正常的,看看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项输出不平衡,U-V:110V   U-W:110   V-W:226V   找到故障点光耦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哈哈

网友C:
输出三相不平衡,一般是上管驱动电路光耦有坏的,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