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西门子PLC,最近在研究学习三菱的PLC。比如我现在选用三菱FX3U的PLC,在GX Works2 下使用结构化编程如何处理AI/AO。脑子里都是分块写程序的思维模式,所以刚接触三菱直接学习了结构化编程。我也看了下简单工程下的FROM以及TO指令。请大家详细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使用的是西门子PLC,最近在研究学习三菱的PLC。比如我现在选用三菱FX3U的PLC,在GX Works2 下使用结构化编程如何处理AI/AO。脑子里都是分块写程序的思维模式,所以刚接触三菱直接学习了结构化编程。我也看了下简单工程下的FROM以及TO指令。请大家详细指导

SIR,在结构化编程中你依然可以使用FROM/TO指令来读写模拟量,如果你的机型选择FX3U或以上的话,你还可以使用MOV指令。例如:模拟量读取:

亦或者模拟量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果然FX3U没有FROM函数。新手,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U0\G0表示0号模块的0号缓冲区具体硬件是如何定义的,O号通道实际采集的物理量是如何定义(简单工程里面),是否想硬件手册(比如FX1N-2AD-BD模块)中M8112、M8113来定义物理量。另外D0存储的是否是二进制数值(0—27648),然后再进行数学计算得到实际的工程值?

网友B:
缓冲区是对应扩展到PLC主机右边的特殊模块,根据模块型号,可以到对应手册中查到缓冲区具体定义
FX1N-2AD-BD,这个是功能板,没有缓冲区,对应是特殊的软原件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果然FX3U没有FROM函数。新手,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U0\G0表示0号模块的0号缓冲区具体硬件是如何定义的,O号通道实际采集的物理量是如何定义(简单工程里面),是否想硬件手册(比如FX1N-2AD-BD模块)中M8112、M8113来定义物理量。另外D0存储的是否是二进制数值(0—27648),然后再进行数学计算得到实际的工程值?

SIR,FX3U拥有FROM指令。

FX1N-2AD-BD模块应该无法应用在FX3U上,且正如上面版主所说,该模块不需要关心FROM/TO,MOV指令。

M8112,M8113来确定输入信号类型,非物理量。在FX1N-2AD-BD中,输入的信号采集值寄存器分别是:D8112,D8113,因此您问的D0的值是多少并不能确认,如果问D8112,D8113的值,那么请根据信号类型参照下图:

最后关于整定为工程量的问题,如果您使用FX3U或以上的机型,您可以使用SCL指令,其他机型参照论坛以往的线性整定的讨论,数学公式参照直线方程的两点式。

网友C:
你是3U,你可以直接把缓存地址的东西读出来做比例换算,地址很容易知道,知道地址直接用MOV指令就可以直接访问UX\GX地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