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机3PTC保护该怎么做保护回路?

楼主(2018-06-14):
(无正文)

网友A:
或许,可以先理解“3PTC”起什么保护作用、及所采用元件的类型,再考虑如何接入电路中。

网友B:
是不是埋在电机肚子里的温度传感器呢?PTC是热敏电阻的吧?如果是,把他们引出来通过检测电阻值来实施保护,当温度高到动作阈值时,热敏电阻的阻值会突然的变大,变得很大。此时就相当于开路了。

网友C:
一般是三个串联,三个热敏电阻分别压在三相绕组里。然后接入控制回路。

网友D:
???给电机的保护开关,再做个保护开关的保护,这有必要吗

网友B:
我最近调试的一台传动,西门子电机里就是3PTC传感器的,西门子的S120变频器有专门的电机温度传感器输入端子,只要参数设置对应的传感器是PTC就行了。一旦传感器温度检测达到动作阈值,变频器自动实施超温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详细解答,我问过厂家了,厂家说直接串进去220V,温度不高时点是通的,高时点断开,他给我的说明书上面写着不能高于30V,所以我很不明白,目前加了个AC24V变压器,到现场调试的改吧,

网友E:
嘿嘿,今天刚接了两个电机的PTC。 就两根线。很简单
!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千万别串高电压。24V即可。既然是他说的通断控制,那就好办了。这个形式的温控保护,还是挺好用的。比线性的温度检测传感器好处理。而且也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