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出线柜24小时至72小时跳闸一次无规律查不出故障

楼主(2018-06-14):
小区居民用电所有低压出线空开均能顺畅的合上闸使用,但是最近时间隔1天或者2-3天高压出线柜就会跳闸导致整个区域停电,跳闸后立马都能合上,找不到原因,求大佬帮助。急急急

网友A:
这种情况,不管负载有无问题,均可留意负载(线路)的情况,比如是否有其他开关跳闸等;
需判断出故障原因,才好相应处理。
不报故障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出现受保护的故障,二是出现了、而保护装置未能显示出来;
如果负载没有问题,就需怀疑高压出线柜控制部分、高压开关有无问题。
主要还是需多留意现场情况,可仔细观察;
另外,高压柜是否定期做了试验,如果没有,则有必要找有资质的单位做一次保护装置等的相关试验。
【方案】
建造智能工厂,华北工控可提供自动化生产线系统专用工控机

网友B:
低压那边应该没问题,建议电力管理部门检测高压车负荷开关和保护器的可靠性
【方案】
红外热像仪用于防范火灾

网友C:
如果现实线路如楼主图中这样清楚的话,1、如果来自线路侧,各路的小开关要先动作的;2、如果变压器下口直接接了不明大负载,导致高压柜调整,高压柜保护那么齐全,也会有个故障名称的,或短路或过流或过载;综上所述故障应该来自高压部分本身,或误动作,或机械结构出问题了(这个面大)。
【方案】
菱机妙用 | Q172DS/Q17nDS CPU高级同步控制模式中电子凸轮的应用

网友D:
不用怀疑低压部分,故障在高压部分。按道理跳闸在综保里应该可以查到的。
【方案】
台湾发电厂又双叒叕发生事故停电,电厂安全运营该如何保障?

网友E:
综保都有事件记录的,查一下是什么事件跳闸,综保都有记录,是定值设不对,还是欠费、过负荷都有可能
【方案】
台达CVT,让机器人跑步作业!

网友F:
高压断路器控制回路接触不良 没有任何征兆 你可以敲击试试
【方案】
CC-Link | 一个月开发TSN产品

网友G:
都是几点钟跳闸?
【方案】
IO-Link解决方案为电池生产保驾护航 | 应用案例

网友H:
个人认为应该属于高压柜的问题,建议试着改变一下综保内的定值,适当提高动作阀值看能否正常。供参考
【方案】
资料下载 | 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

网友I:
看来是二次回路问题,综保无记录可以是认为综保未发出保护指令(排除综保自身问题)检查跳闸回路及远程微机操作和诸位师傅们所说综保设定值(互相讨论共同学习)。
【方案】
搭建数字化展厅,华北工控音视频领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可助力!

网友J:
看你发的图片,高压开关好像是VS型的,VS型高压开关是有两个线圈操作,一个合闸和一个分闸。又分机械弹簧储能机械保持合位和电容储能永磁保持合位。不管是哪种方式储能,两个线圈都是得电动作。
分析你这故障有几个问题弄不明白,柜面没有操作元件是不是远程操作?远程操作是什么通讯?综保有没有设置重合闸?跳闸时综保不报故障,那么先不要考虑一次线有故障。也不要考虑综保定值,因为超过定值跳闸,综保肯定会报故障的。

网友K:
换一个综下保试

网友L:
柜子是新的还是使用时间较长的,新柜子的话应该查查柜子线路等,这种断路器不用怀疑接触不良,因为分闸也是得电动作。

网友M:
跳闸的问题很多
低压侧的开关,负荷,漏电
变压器的绝缘
高压开关本身
继电保护定值计算有没有问题
继电保护装置本身有没有问题
二次控制回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