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建立以太网连接时总显示未识别的网络,Ping不通。

楼主(2018-06-14):
用电脑给西门子Smart 1000 IE V3下载程序建立以太网连接时总显示未识别的网络。Ping不通。

网友A:
电脑的IP网段和屏幕一致吗,屏幕设置中的确定是这个IP吗,屏幕上电了吗,实在不行就用PPI吧
【方案】
Beckhoff科技自动化和紧凑型驱动技术应用于汽车行业中的下线检测仪

网友B:
在一个网段,不是你网卡选择错了吧
【方案】
贴标机械

网友C:
做一根直连线,pingping试试。
【方案】
三相箱式变压器的检测和维护

网友D:
第一次使用需要点击屏幕上的传送按钮,才可传输程序。
在用WinCC flexible传送项目时,Smartline 700IE面板上要打开Transfer,再在Wincc flexible中点击传送。
【方案】
提速智慧医疗,华北工控可提供救护车智能调度系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

网友E:
确定下电脑插网线能否上网,确定网卡无问题。电脑,屏一定确定设置同一在ip段,屏幕以太网设定需要跟电脑对一下,别搞错。
【方案】
奥普特—口服液瓶盖检测

网友E:
电脑跟屏分别192.18.0.12,192.168.0.11,ping通。
【方案】
Fluke 435 II 系列电能质量和能量分析仪对半导体工厂的电压暂降监测与分析应用

楼主:
电脑显示是未识别的网络,不知是咋回事?求解。

楼主:
网卡在电脑上选用的是以太网,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咋回事?电脑和触摸屏以太网连接时显示未识别的网络。

网友B:
ip在一个网段了?

网友F:
比如说192.168.X.1,你得确保你的X和屏幕的X包括PLC的X是一样的才能PING的通,跨网段就出现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