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CPU:Q03,控制10个伺服,采用结构化编程。目前就做了1个伺服的程序,这个伺服调用了12个FB(单个FB不算大,就是MC_Power、MC_MoveAbsolute这样的FB)。程序空间就超过30%左右了,而且是不包括源代码信息占用的空间。这样的话,用这种编程方式,这个CPU肯定是不够用了。

三菱结构化编程的程序一直都不多,请教一下,是不是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A:
三菱的FB调用方式是多次复制,用得越多越占存储空间, 比较差劲的,

网友B:
没用过三菱,听同事说用梯形图比用ST省空间

网友C:
不清楚哪家的PLC调用不是越来越大?

调用FB大的原因是日系的PLC会在PLC存储空间专门划出一块区域用于FB的特定存储空间,在早期FB应用较少的情况下,你会觉得非常占地方,后期随着FB数量增多,这个区域的增速会减缓,所以在定义FB时,先赋值后使用的变量尽量用内部变量。

网友D:
原来FB这么不好用,亏我还想学习.现在好了,不学了

网友E:
FB调用一次就会自动生成相应背景变量——这个任何品牌PLC都是必须的!!
三菱的FB跟欧美系的看起来不一致是底层软件架构不一所致,这个你可以在选用CPU决定自己的程序空间

网友F:
你FB不合理,CPU的引导内存固定字节是死的,
哪家PLC都一样;用到自定义的FB也是一样,你自己划分的有问题;我们现在的项目动辄15轴以上还加上外围串口通讯控制,照这样用FB早就完了,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ST编写的FB,一个轴的伺服你尽然要调用12个FB,哥们,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的FB里写了多少重复无用的代码

网友G:
这让我想到了博途优化的块访问,即符号寻址,可节省很大的存储空间,不知日系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让我想到了博途优化的块访问,即符号寻址,可节省很大的存储空间,不知日系的是不是这样

在早期的STEP7软件中已经可以符号寻址 ,其他厂商也称为标签化编程,只是用户仍然可以使用地址来进行编程,在博途中,强化了这一点,如果用户使用绝对地址编程,那么系统会默认为他指定一个符号名(标签名)。

使用符号编程并不会节省存储空间,区别仅仅是分配变量的地址由用户分配变成了系统分配,字节仍然是字节,并不节省,采用符号编程的好处在于:
1、提高了编程效率,用户不需要考虑存储空间地址的定义,因为系统会根据数据类型分配。
2、大大的减少了数据访问出错的可能性,因为通过地址,用户可能会忽略数据类型而导致数据地址访问出错。

日系与西门子不同的地方在于FB的存储区域,日系会划分一个统一的FB可以使用的特定内存区域来作为FB的使用,而西门子则是通过用户指定背景DB的方式来分配FB的所使用的内存区域,这两种方式都有益有弊,说不上谁更好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让我想到了博途优化的块访问,即符号寻址,可节省很大的存储空间,不知日系的是不是这样

在早期的STEP7软件中已经可以符号寻址 ,其他厂商也称为标签化编程,只是用户仍然可以使用地址来进行编程,在博途中,强化了这一点,如果用户使用绝对地址编程,那么系统会默认为他指定一个符号名(标签名)。

使用符号编程并不会节省存储空间,区别仅仅是分配变量的地址由用户分配变成了系统分配,字节仍然是字节,并不节省,采用符号编程的好处在于:
1、提高了编程效率,用户不需要考虑存储空间地址的定义,因为系统会根据数据类型分配。
2、大大的减少了数据访问出错的可能性,因为通过地址,用户可能会忽略数据类型而导致数据地址访问出错。

日系与西门子不同的地方在于FB的存储区域,日系会划分一个统一的FB可以使用的特定内存区域来作为FB的使用,而西门子则是通过用户指定背景DB的方式来分配FB的所使用的内存区域,这两种方式都有益有弊,说不上谁更好一点。

你说的“使用符号编程并不会节省存储空间”,有待商榷:
标准访问方式和优化访问方式下,数据块的存储空间有什么不同了,请看下图。
图一引自西门子官网S7-1200视频教程的截图,至少整理了数据,类似电脑磁盘的碎片整理。

图二,则说明了节省的字节数。

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让我想到了博途优化的块访问,即符号寻址,可节省很大的存储空间,不知日系的是不是这样

在早期的STEP7软件中已经可以符号寻址 ,其他厂商也称为标签化编程,只是用户仍然可以使用地址来进行编程,在博途中,强化了这一点,如果用户使用绝对地址编程,那么系统会默认为他指定一个符号名(标签名)。

使用符号编程并不会节省存储空间,区别仅仅是分配变量的地址由用户分配变成了系统分配,字节仍然是字节,并不节省,采用符号编程的好处在于:
1、提高了编程效率,用户不需要考虑存储空间地址的定义,因为系统会根据数据类型分配。
2、大大的减少了数据访问出错的可能性,因为通过地址,用户可能会忽略数据类型而导致数据地址访问出错。

日系与西门子不同的地方在于FB的存储区域,日系会划分一个统一的FB可以使用的特定内存区域来作为FB的使用,而西门子则是通过用户指定背景DB的方式来分配FB的所使用的内存区域,这两种方式都有益有弊,说不上谁更好一点。

你说的“使用符号编程并不会节省存储空间”,有待商榷:
标准访问方式和优化访问方式下,数据块的存储空间有什么不同了,请看下图。
图一引自西门子官网S7-1200视频教程的截图,至少整理了数据,类似电脑磁盘的碎片整理。

图二,则说明了节省的字节数。

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图二并没有节省字节数。

因为西门子推荐的偶数字节的数据类型的地址应该使用偶数字节,实际上,在实际的编程中,使用奇数地址系统也不会认为有错误。图二只是对于内存地址的优化,因为在博途中,符号编程是强制规范。

在传统的STEP7中,类似于左图这样的,我们不是仍然可以使用类似于MB3的方式使用这块地址,因此,图二仅仅是西门子对于偶数字节长度的数据类型,例如双字,整形,长整形以及浮点数的强制偶数地址排列。

网友G:
回复 网友H:
MB可以自己指定,而DB内部则不能

网友I:
构结化工程肯定占内存比较大。。完全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MB可以自己指定,而DB内部则不能

DB块属性中取消优化块选项即可

网友J:
用的越多你会觉得越舒服,三菱的PLC实在担心FB不够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FC(函数)来写,不过因为不占用地址切记重复调用的时候要排序做轮询执行。

网友J:
而且我也觉得你用的有问题。。。我最近在搞的Q03UDE,10个轴加光纤通讯(和上下游)加网口和MES通讯全是结构式写才60%。还有就是官方的部分FB能不用最好不用,本身就是一个黑盒子,占用的地址还很大,如果说你的应用只是普通的定位应用,最好自己根据手册写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而且我也觉得你用的有问题。。。我最近在搞的Q03UDE,10个轴加光纤通讯(和上下游)加网口和MES通讯全是结构式写才60%。还有就是官方的部分FB能不用最好不用,本身就是一个黑盒子,占用的地址还很大,如果说你的应用只是普通的定位应用,最好自己根据手册写写就好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 FB占用空间大这个问题,确实是调用官方的FB,FB内功能较多。
我现在自己编写FB,用梯形图,目前来看空间够用了。

网友J(2018-07-19):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就好了~

网友K(2024-08-20):
大佬们,请问加SD卡可以解决内存不足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