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如何设置与MT8071IE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8-06-14):
1)发现选项里没有FX5U Enternet这一项,选其它的通讯不上;
2)FX5U默认IP为192.168.3.250,修改后就找不到PLC了,怎么解决,各位大师们。

网友A:
fx5u下面还有两个以太网选项,二进制或ASCII这个取决于在GX WORKS3里设置的是二进制还是ASCII

网友B:
拿走~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5676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设定IP后要反映到设置。然后断电重启。不然怎么也改不了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