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4):
在信捷触摸屏在 使用了 配方功能,基本应用测试正常,但想做一组 自动的 配方切换 管理;
就是   PLC记录一组配方应用达到一定次数后,自动切换到 另一组配方
比如            配方 1      使用次数10后
自动切换到 配方2    使用次数10次后
再切换到     配方3
怎么能实现呢,PLC编程计数都没问题,,问题是如何自动使 触摸屏中的“ 下载配方” 按钮 ON呢?查了一下函数手册也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为什么要10次后切换呢?你怕写入次数多会损坏?

网友B:
信捷没做过配方,但步科的配方的数据传输里面有个触发地址,将触发地址改成PLC的辅助继电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台达屏可以做,信捷屏没试过,有空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客户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捷没做过配方,但步科的配方的数据传输里面有个触发地址,将触发地址改成PLC的辅助继电器。

信捷好像没有触发,,只有按钮的线圈控制,但这个线圈控制只是控制 按键显示和不显示。。

网友B:
回复 楼主:
信捷屏没试过配方功能,步科跟威纶倒是用过配方功能。

楼主(2019-01-01):
联系信捷技术回复可以用功能域来实现,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