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5):
人机设置
PLC设置
1、打开以太网设置端口;
2、设置PLC的IP;
3、打开对象设备连接配置设置;
4、添加设备;
5、输入端口号,要与人机的一致。

网友A:
搞定了,是设置后没有重启上电。

网友B:
傻瓜式的教程非常适合刚刚入门的学者,,不错的 那个三菱的软件是那个版本的,。GX WORKS 3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傻瓜式的教程非常适合刚刚入门的学者,,不错的 那个三菱的软件是那个版本的,。GX WORKS 3吗
FX5U,是GX Works 3软件。

网友D:
记得和所有人普及下,三菱的PLC更改过通讯类的参数,最好重启上电或者RESET几秒后RUN。不然头皮抓破也通不上

网友E(2018-10-12):
你们的网线是用交叉接法吗

网友E:
大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网线用的是直连的,还是交叉接法的,网上我看如果是只有一个触摸屏和一个PLC,是用交叉接法,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用直连的,交叉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