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5):
一个过跨小车运输钢卷用,原来刹车坏了 现在改为了整流桥直流制动, AC380桥整流 停车后一秒制动制动接触器断开后有很大电弧,马上又在接触器下端接入一个电容灭弧性能也不理想。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你是不是用380伏整流直接给电机了。

网友B:
接触器控制的是交流还是直流,估计一下电弧大的原因;电路结构或许可以画一下图。

网友C:
要用直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用在直流上灭不了弧。

网友D:
在直流回路用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的灭弧罩灭弧不行,直流的弧比交流的弧厉害。

交流接触器,主触点应该在交流侧通断。如果负载太重,拉弧严重,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在交流侧控制整流器通断。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所以,相对平滑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交流端接入整流桥 通过接触器直流给入电动机,你还想怎么接

楼主:
在直流回路用交流接触器,主触点的灭弧罩灭弧不行,直流的弧比交流的弧厉害。

交流接触器,主触点应该在交流侧通断。如果负载太重,拉弧严重,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在交流侧控制整流器通断。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所以,相对平滑动作。
群主你好!现场只有380电源 想着半波整流其实差不多。也想交流侧直接控制整流桥的交流输入 想想这个是有风险的
如果整流桥直流直接接入电机线圈那么电机正常运行时会导致整流桥短路。
不知道怎么更好控制

网友E:
固态继电器,频繁动作的话

网友F: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的区别在于其灭弧装置的结构不同,通常直流接触器的灭弧性能要比交流接触器的灭弧性能要高很多。因此,交流接触器不能直接代替直流接触器。

如果负载容量不大的话,可以选择大容量交流接触器代替小容量直流接触器,这叫降级使用。

不论是交流接触器还是直流接触器,其吸引线圈的工作电压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交流接触器的吸引线圈可以是直流的,也可以是交流的。同样,直流接触器的吸引线圈可以是交流的,也可以是直流的。

有人将吸引线圈的工作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的来区分是直流接触器还是交流接触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网友G:
这个只能选择大一点的直流接触器

网友H:
说句不好听的:你直接380桥式整流给电机线圈刹车通电,估计你的电机本来50年寿命,你折腾不到半年就会挂

网友D:
回复 楼主:
第一,即使在直流侧接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那么也应该选择世界名牌的产品,而且咨询下供应商是否可以。我记得西门子的交流接触器,如果用于直流回路的通断,也是要求三个主触点是串联接法,而不是并联接法。这样保证其可靠关断。所以,此用法需要主触点容量足够大。

第二,非要在直流回路带载通断,而且有一定的频繁性。那么最好是采用电子开关,而不是机械触点的开关。比如发功率的功率晶体管,或者直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我感觉你用380伏给电机能耗制动,用的电压太高了,一般都用几十伏的电压制动。

网友I:
电机多大?接触器多大?不是频繁操作的场合,用交流接触器分断直流电流是可行的,注意的问题是: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二倍于负载电流,三个主触头串联使用。这种小车电机能耗制动交流侧电压一般在30-50V就行了。

楼主:
电机2.2KW 原来的电磁制动线圈烧坏了,电源是36V逆变成380V。看来只有加大接触器容量了。不想改造太多 而且空间受限制。制动时间只有1s而已 不怕

网友J:
一般直流制动的,直流电压在几十至一百多伏。你搞这么高。

网友D:
交流接触器主触点串联成3个开关,通断直流电,或许可行。前提条件主触点电流额定值必须大于实际的直流电流。